如何取出大桨夹内坏了的轴承外圈?

楼主(2011-03-15):
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法弄出来,请大家帮忙想个办法。

网友:
你用了轴承胶?放火上烧下,等冷了敲下就出来了!

网友:
膨胀螺丝的原理,很轻松就搞出来

网友A:
用直径和轴承内圈小一点的螺丝,切一字, 插入。后门用小一字螺丝刀敲入,轻松就射了

网友:
搜索老之青的帖子吧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 自然脱落

网友:
用尖嘴钳夹住勾出来的

网友:
比较无损的法子!就是加热(防风火机,热风枪!)  再利用点小工具就很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径和轴承内圈小一点的螺丝,切一字, 插入。后门用小一字螺丝刀敲入,轻松就射了

网友:
加热是个好办法,小心别被烫倒  我用热风枪

楼主:
老知青的方法轻松搞定,只是找合适的螺丝费了点劲。
具体方法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用小号一字螺丝刀敲。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
先学 后用

网友B:
烧了强度下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了强度下降吧????
好彩他没有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