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电直如果原地逆时针旋转

楼主(2011-03-15):
想问下电直如果原地逆时针旋转,但飞不起来,油门调的太高的话就会翻,我是绝对0基础的
先谢谢大家啦!:loveliness:

网友A:
是不是大桨不平衡啊

网友B:
陀螺仪反向了吧,看说明书调陀螺仪。

楼主:
我再查查看

网友C:
没锁尾,查尾传动,尾陀机+陀螺仪

网友D:
1.陀螺仪反向
2.皮带松了
3.尾桨中立点没有调好

网友E:
先说机型
3通的天生就只能打转

网友F:
还有一种可能,我就遇见过,因为我是新手,调了尾舵的EXPO,导致在锁尾模式下尾舵始终顶到一边不能返回,所以向一个方向旋转,改了陀螺仪正反模式又顶到另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