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FPV难题解决!

楼主(2011-03-15):
油动FPV的最大难题在于无法监视油箱油量

现在有方案了,简单,实用!

购买500G高精度电子秤一个,价格大约40元,将油箱粘在电子秤上,然后电子秤信号线直接(或者放大)接到OSD的RSSI信号接口或者电压检测接口

这样基本上就可以观察油量了。

当然,有人会说飞机俯仰的时候,检测会不准,其实没必要太担心,因为FPV多数时间飞的比较平稳,就算在爬升和盘旋,角度也不大

自己盯着呢,油量突然减少一大截,傻子也知道此时的变化是咋回事啊

另一个好处,您也可以通过油量的突然减少来察觉飞机的俯仰和倾斜角度,一举两得啊

网友:
等你出测试报告~

网友A:
 LZ知道失重这个词吗?你的显示可能会象音乐灯一样一闪一闪的...因为在高速而且平衡不定的飞机上油是晃的.秤的读数也在大幅度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知道失重这个词吗?你的显示可能会象音乐灯一样一闪一闪的...因为在高速而且平衡不定的飞机上油是晃的.秤的读数也在大幅度的变化.

失重只有你知道啊?FPV俯冲和爬升,每秒1~2米而已,引起的计量变化很小。
麻烦您看清楚哦,这个油量数值是给人看的不是给机器人看的,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应该在平飞的时候看数值,如果你一定要在俯冲和侧倾的时候看数值,并且深信不疑,那你就换个法子呗关于测试
 鄙人用双面胶粘了一瓶牛奶测试过了
会晃动没错,不是大幅度,是小幅度,只要看的人有脑子就知道油料有多少,这个装置是起个油量提醒作用,起到一个警示啥时候油量快不行的警示作用,不是一个计量仪器,了解?
比如满油料显示300,当平飞的时候显示100你就知道该返航了。就起到这么个作用,我认为够用了,,当然你或许有更简洁更有效的方法,那你就亮出来吧

网友:
呵呵!等着你的测试!

网友B:
真机怎么显示油料剩余的,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怎么显示油料剩余的,借鉴一下

油量计,微型的油量计价格超贵,几千块吧
不能使用机械流量计,因为会影响发动机工作,也不能使用电磁流量计,因为燃料不是导体
。。。很难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量计,微型的油量计价格超贵,几千块吧
哪有那么贵?买个小摩托车的十多元.看看能不能把油浮改小.或者只要他里面的电位器自己改装一下能塞进油箱就可以了.只要不倒飞.稳定得多.

网友:
呵呵,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机舱内也装个小的摄像头,通过视频切换器来观察里面的油量。我不知道楼主飞不飞油机,如果用双面胶来沾,油箱渗油估计沾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掉。一个电子称重量估计也不小,还有飞机空间要足够大,油机最大难题主要还是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有那么贵?买个小摩托车的十多元.看看能不能把油浮改小.或者只要他里面的电位器自己改装一下能塞进油箱就可以了.只要不倒飞.稳定得多.
10多块钱是单浮子的价格吧?

网友C:
以时间计油耗不行吗?简单可行

网友D:
空谈家又发表高论了。

网友:
自己DIY个油量监测,几十元而已

网友E:
可否通过光电的方法?比方说油箱外面看,有油和没油的透光度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否通过光电的方法?比方说油箱外面看,有油和没油的透光度不一样?

电容式液位计

网友:
不分轻重!
油动fpv飞机最主要的不是搞什么油量计而是可靠性,发动机和飞机的可靠性比神马都重要!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得,油动飞机失控的话估计地上的人和东西就要倒霉了!小心哦

网友:
确实。安全是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谈家又发表高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时间计油耗不行吗?简单可行

这个可行.也可以双摄像头切换,用一个垃圾摄像头对着邮箱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