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450的舵机一百元以内的有什么比较好的??

楼主(2011-03-15):
请指教

网友:
听说新版MD933不错,电机和电位器都是小日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产的没选择吗?

网友:
也许格宁的450数字舵机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的没选择吗?

MD933就是国产的,只是关键的部件用了日本的东西

网友:
国产舵机,听说斜盘用新版MD933不错,锁尾GOTECK 9257不错,我买一个GOTECK 9257,试试效果再说好坏。

网友:
新版MD933与旧版MD933如何区分?

网友:
昨买了3个旧版933。。。问遍了。。说4月才上新款。。。。愁

网友:
那就等新版的试试

网友B:
我200尾巴用格宁90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200尾巴用格宁905

尾巴用WK-7601也是不错的选择   并且7601才40元而已

网友:
恒基VS葛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