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Y750使用初探!

楼主(2011-03-16):
最近日本地震,估计750产量也会受影响。估计要等到750玩家出教程,也是够得等,于是自己摸索了一天(今天早上收到)。终于有点眉目了。
因为之前用过MB所以有些基本知识。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所以只有一根连线接接收机。其他连接见说明书,很简单。
      1、首先开机,会看到一直升机翻滚的画面,自检几秒以后进入工作界面(比MB开机自检快!)
      2、按data到RUD.Gyro basic菜单,这其实就是GY701的陀螺仪的设置,具体设置见铁汉的GY701帖子。唯一不同的是FLT.mode是运动选项,没有F3C。
      3、进入AIL.GYRO菜单,设置Wrk.mode,按data选AVCS(futaba特有的锁定设置:loveliness: )。
      4、同样,进入ELE.GYRO菜单,设置Wrk.mode,按data选AVCS。
      5、进入SWASHset菜单,设置SWASHtye,按data选H3-120(CCPM控制)。SWASHtyp设置为斜盘舵机的频率。HELISize设置为直升机的型号,如450级、600级等等。FLT.Mode设置依照数字往上,是飞行者的难度级别提升。 后面的 AIL ELE PIT.Rev都是配合正确设置斜盘的运动方向。 后面还有一些设置可以先不设置(还没有摸索透 ,好透《让子弹飞》 )。
      6、进入Governor菜单(定速仪),铁汉的GY701有介绍,就不说了。
      7、进入S.BUS菜单,根据遥控器上各通道进行相应的设置。AGn.EGn.RGn我都设置成INH。
      8、最后回到最初的工作菜单,关机重启。自检后,拿着直升机前后左右倾斜,如果十字盘向保持水平的方向斜就ok了。如果不是,就进入AIL.Dir菜单(管左右倾斜)或ELE.Dir菜单(管前后倾斜)进行反向设置。RUD.Dir设置锁尾方向。
     9、螺距曲线、油门曲线设置照传统方法设置。最终完成!

    感谢铁汉的GY701教程!让我有了初步的了解。

    由于时间匆忙,说明书是日文的,找到英文的,却不能在线翻译(PDF拷贝乱码),所以很多细节还没有了解,只能是让直升机飞起,粗略感受一下CGY750。写这个帖子,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模友们继续完善和补正。

楼主:
欢迎盖楼,继续完善!!!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贴要顶

网友:
PDF拷贝乱码问题,您可以选择后直接拉入“有道”即可

网友A:
最好能把飞的效果和v8的做作比较,大v8到手价2200,cgy750到手价2888,v8定速还不知道如何,但750的定速就是gv-1合成的,还带个sb接收,如果性能相仿,那750的性价比就多了,那个高压版的sb接收应该不错啊

网友:
750 的英文说明书作用不大 我仔细看过来  日文的我看不懂  没看 估计是一样的  专业术语太多 而有些功能模块只是了功能但没教你怎么用 感觉上说得比较模糊   关键还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网友B:
还有  如何使用翻译软件的话  翻译出来的意思会有出入的   有时还是有区别   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如何使用翻译软件的话  翻译出来的意思会有出入的   有时还是有区别   慎用

你说得没错。专有名词很多,主要还是要靠自己领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能把飞的效果和v8的做作比较,大v8到手价2200,cgy750到手价2888,v8定速还不知道如何,但750的定速就是gv-1合成的,还带个sb接收,如果性能相仿,那750的性价比就多了,那个高压版的sb接收应该不错啊

V8没有,所以也没法比较。买750主要是看中它带定速仪,因为我主要还是玩油机。MB用在450上感觉合适些。
价格上750因为带接收和定速仪,而且设备都是最新的技术,所以觉得还算值。至于性能,还要飞段时间才能知道。

网友C:
感谢楼主!
我也订了一套750,含6203SB接收,已经到货。今天凌晨看见楼主的帖子,如获至宝!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没完全弄明白,望赐教!(我的机器是亚拓700N)
1、我用过MB,750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要像MB一样必须选择“传统十字盘”?还是遥控器和750上都同时设置120度十字盘?
2、十字盘的机械水平调整,是在遥控器上先微调好,还是像MB一样只能在750上设置?
3、我配套来的接收机是6203,属于三个传统通道+s bus。这三个通道是否可以和S BUS通道同时使用,因为我现在用了一个通道控制点火
以上问题都比较白痴,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二,我也好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
我也订了一套750,含6203SB接收,已经到货。今天凌晨看见楼主的帖子,如获至宝!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没完全弄明白,望赐教!(我的机器是亚拓700N)
1、我用过MB,750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要像M ...

1、遥控器选择传统十字盘,750设置ccpm。
2、十字盘通过连杆调节。
3、这三个通道可以用,但是不要和其他通道冲撞。我就是用CH3定义点火,油门定义为CH5。

网友:
引用 楼主:

1、遥控器选择传统十字盘,750设置ccpm。
2、十字盘通过连杆调节。
3、这三个通道可以用,但是不要和其他通道冲撞。我就是用CH3定义点火,油门定义为CH5。

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750也设置完了,就等试飞了。
700上用的RXJ的头子,就是感觉球头扣很烂。后悔了。当时还不如买原厂的

十字盘的机械水平调整,在750上面调整。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都在750上面调好了,再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
我也订了一套750,含6203SB接收,已经到货。今天凌晨看见楼主的帖子,如获至宝!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是没完全弄明白,望赐教!(我的机器是亚拓700N)
1、我用过MB,750在遥控器上设置的时候,是不是要像M ...

今天飞的过程中发现,原6203sb接收机通道少了。7个通道如果要加点火通道,通道就不够。因为陀螺仪感度、定速都要占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