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参团求助,X650+GPS模块+电子罗盘,不接云台,至少要多少通遥控

楼主(2011-03-16):
准备打算购团
X650+GPS模块+电子罗盘,不接云台,至少要多少通遥控?
手头上有2。4G6通的控,够用了没?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差一个通道、GPS\指南针、模式转换

网友:
不是还差一个气压计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一个通道、GPS\指南针、模式转换

如果不接GEAR第五通道,留给GPS\指南针、模式转换可以吗?

网友:
6通的话至少控上面有个拨动开关要是两档的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两档能改三档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接GEAR第五通道,留给GPS\指南针、模式转换可以吗?

聪明,可以!

网友:
官方能不能详细说明下啊  ,我的也是6通的,怕买了gps也飞不了啊,控也很贵,没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聪明,可以!

请官方说详细点,现在2。4G六通,在不接云台,不接GEAR第五通道的情况下,X650/450+GPS+电子罗盘是不是全功能可以完全使用?
GPS+电子罗盘完全使用,需要占用多少个通道?如果只是占用一个通道,那已有六通遥控器的,完全可以接GEAR第五通道。
论坛都没有见到有说明,请X官方给个详细点的,权威点的明说,至少让我还有其它已有六通控的朋友心里也有个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入手GPS+罗盘!
谢过!!!!!!

网友B:
GPS工作最好需要一个三档的开关通道。分别是“回航-关闭GPS-松手悬停”三个档位。
电子罗盘可以不需要通道,如果有多余可以接一个2档的开关通道,用来开启和关闭航向锁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11楼的说法,是否可以将6通遥控器的一个开关改成3通来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工作最好需要一个三档的开关通道。分别是“回航-关闭GPS-松手悬停”三个档位。
电子罗盘可以不需要通道,如果有多余可以接一个2档的开关通道,用来开启和关闭航向锁定。

简单点,再问下
1。wft06x-a,6通,2.4G的控,在不接云台,不改控的情况下,接GPS+电子罗盘,可以现实什么功能?
2。GPS+电子罗盘全面工作,最少需要几通的控?7通?9通?

网友:
接单轴云台,GPS,电子罗盘都接上,需要几通道,我现在是9通道的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