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6米动力配置?

楼主(2011-03-16):
本人固定翼新手一个,想入塞斯纳1.6米机。手里现有动力设备XXD2212 KV1400无刷一只,亚托430X KV3550无刷一只(以前玩450电直换下的)好赢40A电调一只,2200mah 20C 3s1p电池。以上设备如何搭配浆使用可以爽飞1.6米大塞。烦请老鸟指点迷津

楼主:
沙发自己做,怎么没人理我啊 ?

网友:
除了电调可用,其他都用不上。

1.6米大赛用的电机,功率级别比2218还高一个级别,更别说小小的2212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另外问下电池也不能用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网友B:
电池可以用,1米56的塞斯纳厂家配置就是普通的2200mAH电池,不过最好自己用两组并联,不然飞行时间会比较短。电机的话,如果不想大改还是买个新的好一点,理论上450直机的电机加上减速组是可以用的,功率足够,但是合适的减速组不好找,安装也是大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回复

网友:
用4010电机

网友:
买1.4的比1.56的好飞

网友:
你要买的塞斯纳应该是我的这款吧??

你的配置只有电池和电调可以用,,电池不需要2块并联,如果你要想飞的时间长一些还是可以的,我也并过,,一块2200的电池最多就是4分钟左右就得下来了,并起来的话可以飞12分钟左右(全油门爬升,小油门或者无动力滑翔玩),你可以参照我的这个帖子试试看,三个动力配置都有,我的是银燕2815/09马达,KV920,12*6桨,拉力在1480克,装2块电池还是可以轻松拉起。主要是不想你走弯路烧钱,我光这架机机都烧了三个配置了,冤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9366我的这个帖子应该对你有帮助,虽然是1.56米,但是淘宝里都说是1.6米,你要买的也应该是这架了。如果是带浮筒的话,我就爱莫能助了,因为我的没装浮筒,配置我就不知道了,目前这机机已改了后三点起落架,比前三点要好降落些,至少不用老修前轮部位

网友:
另外你的1400KV的你可以入手一架微风或者敏定的塞斯纳,或者1.4米的塞斯纳、翼龙都行,但是对你飞过直机来说的话,翼龙就没必要了,毕竟你也不算是新手,上一架1.56和1.4的都可以,相对来说1.4米和1.6的这架区别不大,但是1.4米的要绝对比1.6这架好飞多了,1.4的我也飞过,本地模友的,还有小赛89CM翼展的也飞过,四个不同的塞斯纳比较下来还是1.4米的要平稳一些,而且动力配置要求不高,也不怎么烧钱  若有不对或不足的地方,有劳老鸟继续补充.....我也是刚入魔1年左右,一直是走着坑坑洼洼的弯路过来的。。祝你爽飞....

网友:
建议选推力达2kg左右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用,1米56的塞斯纳厂家配置就是普通的2200mAH电池,不过最好自己用两组并联,不然飞行时间会比较短。电机的话,如果不想大改还是买个新的好一点,理论上450直机的电机加上减速组是可以用的,功率足够,但是合 ...

绿头兄,20C 2200MA电池并起来的电流能有多少,上次20C 1500MA并起来插30A电调直接冒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绿头兄,20C 2200MA电池并起来的电流能有多少,上次20C 1500MA并起来插30A电调直接冒烟了。

呵呵,理论上电调通过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和多少块电池并联没关系。当然电池并联以后内阻变小了,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电机功率。你说的两组电池并起来烧电调,有没有可能是粗心把串联线当并联线用了?绝大多数30A电调只能支持到4S电池的电压,直接插6S电池,至少BEC确实会冒烟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热心帮忙,对于新手来说确实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擅长急刹”你的帖子我已经拜读过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理论上电调通过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和多少块电池并联没关系。当然电池并联以后内阻变小了,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电机功率。你说的两组电池并起来烧电调,有没有可能是粗心把串联线当并联线用了 ...

还真不是用错了线,通电前用万用表量过的。但一插上就烧了,根本没给机会推油门,也许是杂牌电调不行,至今还是个谜。
看来要想更准确的测试,搞个电流表是必须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理论上电调通过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和多少块电池并联没关系。当然电池并联以后内阻变小了,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提升电机功率。你说的两组电池并起来烧电调,有没有可能是粗心把串联线当并联线用了 ...

对,这不仅仅是理论也是事实,就算100C的放电能力也跟烧电机或电调没关系,只要电压不超就行.多少放电是跟用电器有关.20C的电池直接短路那不一定是多少A了.30C的点个0.几W的小LED灯才几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