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d电池组怎么激活

楼主(2011-03-16):
电池
组放置两年时间了,现在拿出来全是0V的,请教怎样从新激活电池,电池会不会坏了 (请高手出手)

网友A:
可以尝试,但不必寄望太高。
用大电流,比如10C以上,几秒钟就可以使其恢复电压。然后趁热打铁,赶紧正常充电。
但是这样的电池自放电很大。长则几天,短则几小时,还会回到0V。

网友B:
我是将电池组分解成单体电池,充电几分钟测其电压,电压不为零的继续充,做几次全充全放。
电压几乎为零的采用大电流间歇充直到电压升到1。2V,再正常充电,充满尽快使用,并监测每个单体电池的电压低于1。0V立即充电。

楼主:
现在分解开用单个充,用1A充电压正常后用0.5A充1A放,两次循环后打算用1.5A充5A放两循环,看能不能完全激活: 两个电流充放后容量基本回到正常70%左右,还没用大电流充放,电池个数比较多,慢慢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