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GL40A电调的不足

楼主(2011-03-16):
使用中发现几次空中电调保护性断电,发现控制电路2个78D05F很热,看到亚托电调这个部位是有铝散热片的,给78D05F加了块散热片问题就解决。
如果是其中1个78D05F 过热,说明另外那个没有温度的78D05可能已经有问题,应该换掉。换好后你会发现启动时从
电机
中发出的声音大了好多。

网友A:
直接扒皮换成486散热块后解决问题的飘过~

网友B:
另外那个没有温度的78D05可能已经有问题 其中一块是单片机供电的吧,电流极小,本来就不发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