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问题

楼主(2011-03-16):
常见的9G舵机上有黑红黄三线

黑红黄三线非别控制什么

不是一正一负,还是

请教啊

信号线控制什么
能不能改成直接由红黑线的双向电流控制

网友:
黑(或者棕):地线
红:5V
黄:信号线

网友:
一正一负,信号线

楼主:
信号线控制什么

网友:
晕   信号线当然是输入信号啊,给舵机传输指令,控制舵机行程啊!

网友:
有的信号线是白色,有点是蓝色的,没关系,插错了也不会有事,掉转就性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