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人知道交流接触器触点银合金的提纯法!?

楼主(2011-03-16):
如题!得到一些老式开关和交流接触器触点,想把银提纯出来;听说自己D也行。不知道需要什么 具体怎么弄,坛里高人多多知道的一起交流交流//先谢了

网友A:
找些小日本的开关,触点有白金。

网友B:
老接触器
老接触器的触点是银钨合金的。

网友C:
数量不多的话提出来也没意思,拿硝酸溶解触点上的银,收干溶液,得到的应该就是不太纯的硝酸银,然后用其他金属置换出银来,进步一提纯得到纯银,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法,但是污染很大,而且有毒,没有实验室还是不要做的好

网友C:
又或者溶解之后不收干溶液,直接用盐酸将银离子沉淀,得到氯化银然后在提出银,这样好一点

网友D:
楼上说的办法是可以的
我以前试过
就是最后一步
熔成银块的工序不好搞
没有合适的坩埚

网友E:
用硝酸将其溶解,得到硝酸银溶液,再向溶液中放入铜片,通过置换反应,银就会在铜片表面析出,得到单质银,但这样的银是黑色粉状的,要让它变成银白色的就要把银粉收集好然后加强热让它融化了,再让它冷却成块状的

网友F:
污染环境,还是不要搞了。

网友G:
老式接触器上的上银块还是蛮大的哈

网友E:
转贴[教程] 如何提纯银
http://bbs.kechuang.org/read.php?tid=32104&fid=

网友H:
现在的没有几个是银触点的。

网友I:
哪个不是白金
是合金,提纯难度太大

网友J:
想纯度高,只有化学方法提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