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又见遥控距离问题!

楼主(2011-03-16):
新进老虎。遥控距离只有5、6米。发现天线都拉出。电池是满电。车上的天线检查了连接是OK的。天线也竖起来了。而且接触都OK。

怎么遥控距离只有5,6米。出了这距离就不能遥控,人要往前走,有的时候遥控器还要对着坦克。要不也没反应,真是晕。。不知道
是遥控器问题还是接收器问题。。

网友:
看看接收机附近有没有铁制器件?

网友:
有可能是偏频了,你可以把接收机单独拆下来,试一试遥控距离,如果没问题就能确定是安装好后有什么铁制器件在接收机的高频段附近造成了接收频率偏失,需要调节电感达到接收的频率。

楼主:
哎!

一般遥控距离哪个是决定性的。应该是发射机吧。以前接收天线不拉也有个50米

网友:
接收机也是很重要的,偏频了遥控距离就会变短,你可以试一试单独的接收机距离有没有问题。我估计是接收机的频率偏了

楼主:
见鬼了哦!!!

今天下班在公司里面测试了下,是正常的。但只要一开到公司外面的走廊上,5米外必定没有信号?真是见鬼了。在电梯间走廊,大概长15米,宽3米多,高3米的长方形空间,也是控正对着坦克,最多走6米,就接收不到信号。,,】。。。。我把坦克带到19楼的消防层,是空的,一到那里,好像问题就解决了。可以一直遥控到头尾,大概30多米。。。但一回到电梯间和走廊里,马上就只有5米左右的遥控距离。电梯间和走廊都很宽敞。没有任何阻拦。。。。真不搞不明白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控的天线竖起就可以,一平起拿,就没信号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班在公司里面测试了下,是正常的。但只要一开到公司外面的走廊上,5米外必定没有信号?真是见鬼了。在电梯间走廊,大概长15米,宽3米多,高3米的长方形空间,也是控正对着坦克,最多走6米,就接收不到信号。, ...

如果在室外正常就没有问题!室内电磁环境很复杂!

网友:
这个很正常的,干扰大了。好点的控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n干扰大了

网友:
5-6米不如线控算了

网友:
换个遥控套装好了,一了百了:loveliness:

网友:
是HL原装控吗?那个控是挺鸡肋的,包括油门的响应等。。。也就是比开关控稍微好一点点

楼主:
嗯!@

是的,原装的,我想换一套天地飞的2.4G控和接收机。但是暂时不想换电调声组什么的。不知道怎么把原来HL那电调的线接到接收机上。不知道这样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