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A6有没有履带张紧装置?我底盘画好了,但……

楼主(2011-03-16):
各位大师:我的豹2A6的底盘画好图纸了,就剩了诱导轮的孔没确定,因为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张紧装置,我想做带张紧装置的,但我在坛子里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给我个链接也可,我记得坛子里好象看到过,但说什么也找不到了,先谢了!

网友:
有啊,诱导轮座就是做这个用的啊。呵呵

网友:
去搞个hobbyboss的L2A6做一下,一切自然就清楚

诱导轮就是用来做张紧的但伸缩的构造和负重轮的摇臂不一样

我还有库存1台,来搞遥控的,但手边没相机,没图哈

网友:
豹2没有履带张紧结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我看了一下hobbyboss的L2A6,它上面的诱导轮象也是个摇臂,只不过短一些,看来也要做成扭杆的。 谢谢你和LS的各位了

网友B:
诱导轮臂的确是个张紧装置~如果做成扭杆~那就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诱导轮臂的确是个张紧装置~如果做成扭杆~那就2了~

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机构?有朋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个改VS豹2的帖子里有,你到精华里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找找看

网友:
可以锁死的摇臂 调节到所需要的履带松弛度 用螺丝锁死 OVER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