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耻上问!

楼主(2011-03-16):
有请各位大侠、高淫:用30的角钢焊接一个200mm的立方体,肿摸才能搞得好?我搞勒好几个,都是歪歪扭扭的。

网友:
论坛里我跟贴也跟了好几个,楼主猜猜我坐沙发想讲什么

网友:
要翻译一下哦。

网友:
歪歪扭扭的?上一张照片看看是怎么个扭法啊~~

网友:
不懂,围观上问的~~

网友:
做个靠模就可以啊

网友:
点焊手法,否则变相就扭曲了

网友:
靠模也没用,点焊时间间隔长一点,最后大锤矫正。或火焰矫正。

网友:
看你要什么精度了
首先下料要准确,不然初始对正就比较难
然后准确点焊(此点焊非彼点焊)固定
找正
再焊,再找正
注意每次焊接的位置,否则热胀冷缩导致变形的作用会大许多
最后。。。。。磨!

网友A:
发个图吧  看看你接口的形式  俺经常做钢结构
继续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麻烦吖?? 不用电焊用氧焊是否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吧  看看你接口的形式  俺经常做钢结构
继续围观

45°角斜切先做两个框 然后4个支撑 形成一个立方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