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两个遥控整合到一个遥控器上去

楼主(2011-03-16):
一个是72m天地飞 一个是35m的 想把两个直接放在一个控里,双天线,双接受,能不能行呢??

网友A:
我还以为是吧JR 和 FUTABA 整合到一起

网友B:
我看可以

网友C:
为的是什么?增加通道就不需这样了,买sbus系统便行,F的pcm2048也行,2.4g配山寨双接收也行

网友D:
理论上可以,合成后最少也是12通以上

网友E:
我把35M和72M的发射板放在0406的控上。用一个开关控制频率转换!至于两个频率一齐用我未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