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11-03-16):
买了个自动变光电焊面罩(廉价的95元),变光很不稳定,试用了一下眼睛痛了一宿。无奈,将电路板拆下测绘出光控部分原理图,但很不理解。(A点低电位时液晶片透明,高电位变暗)。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不稳可能是延时电容过小所致,导致镜片恢复透明过快

网友:
我买的变光面罩不焊时也没有全透明呀,就像一个比较浅色的墨镜,当焊接时就会变成颜色很深的墨镜了。不知LZ说的透明是啥意思?
还有测绘的电路保证没错?A点那个四脚的方块是啥呀?是镜片吗?好像还有一个两个脚的方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透明是相对暗时说的,实际上是象墨镜。A点那个是非门,上下脚是表示电源。

网友:
光控。。。。。
再快也没光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问题是有时不变暗。再就是前几级放大电路怎么是电容偶合?振荡电路?可没有正反馈啊。怎样工作的呢?

网友C:
这电路看着糊涂,测绘的对吗?

网友D:
看不明白,D1画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看着糊涂,测绘的对吗?

测绘绝对没错(包括阻容值),不然怎么会和大家来探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明白,D1画反了吧

没反,实际是一只发光二极管(紫光)受光时正端输出正电压(实测)。

网友C:
这三极管有没有画错

楼主:
绝对没错。将这个发射极0.01电容前端断开分别对地和电源正极接触只是一个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极管有没有画错

绝对没错。将这个发射极0.01电容前端断开分别对地和电源正极接触只是一个延时。

网友C:
那样说那这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哪里来?工作不了啊,我看是基极与发射极对调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样说那这三极管基极的电压哪里来?工作不了啊,我看是基极与发射极对调才对。

这一级我分析过了,只要上一级(0。01电容前端)的三极管在一定频率下连续导通-截止,后级就可正常工作。(前级三极管截止时电源给经820K电阻向0。01电容经二极管充电,这时电容的左端为正。导通时电容上的电压经基极电阻给三极管基极正向给电)后级不是还有一个0。01的电容吗,那可是延时的。

网友:
还是老家伙好用。

网友:
我也见过两个出现过不能实时响应,

网友C:
我是问你这基极电压哪里来有没有电压?我是说你画的电路而不是你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问你这基极电压哪里来有没有电压?我是说你画的电路而不是你的电路板。

电路没画错,基极电压是靠电容放电时拉低发射极电位给的.

楼主:
为了便于说明,已将关键元件和测试点编了号。期盼高手指点!!!

楼主:
我这个面罩无法使用,花了半天的时间将电路改进了一下,把电路板上的元件几乎拆除一半。效果不错,也是徽功耗,静态6uA,变暗时0.8mA。

网友E:
搂住我为了省电,我把我的焊帽也拆了,加了一个电源开关,然后我也测绘了电路图,因短信发不了图片,所以就贴在此,你也核对看看是否有错。

还有,74HC04还有另外四个反向器,好像不是组成振荡器的,倒像一个单稳器,详见附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搂住我为了省电,我把我的焊帽也拆了,加了一个电源开关,然后我也测绘了电路图,因短信发不了图片,所以就贴在此,你也核对看看是否有错。

还有,74HC04还有另外四个反向器,好像不是组成振荡器的,倒像一个单稳 ...

你的电路没错。应该是个振荡电路。将非门1和3去掉,二极管D3去掉再变样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电路没错。应该是个振荡电路。将非门1和3去掉,二极管D3去掉再变样画一下。

应该是的,什么时候再拆开焊帽时就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液晶是需要交流电压驱动的,可防止过快的液晶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