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0a 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2011-03-16):
我的kds 40a 电调出现了这个问题:今天新换了一个接受和遥控,插上电源以后,电调滴滴响,一开始没有看说明书,后来仔细看说明书发现,这个电调在使用新的接受时,需要重新设定油门行程,需要确定油门摇杆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但是我开始的时候没有设置好,导致现在油门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没有设置好。恢复出厂设置也试了试,不行。怎么解决?

网友A:
首先确保油门通道方向正确,并且油门摇杆及信号均为0。然后确保油门锁定开关关闭。在此基础做油门行程设置才有效。
油门行程设置
打开遥控器,将油门推到最高,接通飞机电源,马达会发出一声长鸣:嘀~~~(通电确认),之后出现两声鸣叫:嘀~嘀~(油门行程学习),迅速将油门摇杆降至最低,马达会鸣叫三声:嘀~嘀~嘀(电池检测:即11.1V 3S 锂电),设置完成,断电。

网友B:
学习了 留着以后备用

网友C(2011-07-08):
没看明白

网友B:
原帖由
scmylhw
于 2011-7-9 09:29 发表
再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