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360笔记本电池复位软方法

楼主(2011-03-16):
E360 5分钟显示电量不足,关电量不足后可用2小时,
控制芯片mm1414     24c02 tpc8107

网友A:
我的是Y460,电源管理那里有电池校正

网友:
你试试装个新版电源管理看看,E360是很久的机器了,刚刚百度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Y460,电源管理那里有电池校正

没找到电源管理电池校正,
但BIOS有电池放电,没效果
好久没用了,E360 接口全,主要联万用表和示波器编程器,好省点空间

网友:
据说冷冻几次会有效果,其他的就只能刷ROM了

网友:
我的Y460电源管理

这样啊

楼主:
下Y460电源管理可装,装win xp 电源不能用了,但没你那样的设置页面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是晕到死7,没用过差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