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500mw5.8G和ff8配149dp 地面图传和控制距离

楼主(2011-03-16):
500mw的5.8G图传地面传输距离用5/7/8频道测试,地面传输距离只有150米左右,但是旁边200米有条35KV电力高压线。
36Mff8-super版控\配149dp接收,地面控制距离700米,同样,旁边200米是35千伏高压线。
图传发射我是放在4米高房顶,接收我坐在车上,把接收机伸出车窗外接收的。
遥控是ff8控放在半米高地面,飞机及接收机放在车上,将天线部分伸出车窗,跑出700米,失控后,电机F/S动作启动,设定比例50%。

网友:
上天试吧

楼主:
不敢上天 还没有买飞控,准备入手fy21ap和117

网友:
等你的测试

网友:
高压线影响没那么大的,我前年常飞的地方,跑道路旁就是11万的高压线,对控的压制地面没拉过,空中缩短大概300米的样子;对视频的影响倒是还没发现,因为飞机上没有做任何屏蔽,遥控接收被视频发射压制后控到极限了,视频还很好,最远大概飞到两公里出头。遥控是ff9加149,视频时2.4g500mw。虽然现在没再在那飞大飞机了,不过5.8g200mw的视频收发还是在那里飞过苏27,信号不太稳定,但是调整接收天线,飞机在1到5米高度飞到300米的样子都还能收到很好的信号

楼主:
难道我的500mw5.8G图传有问题?

网友:
换平板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开始一直没有解决。最后才发现“发射机电池没电了”

楼主:
不会呀 我的2200ma3s锂电 刚用平衡充充到12.6伏,不过串联了一个升压模块,稳压模块输出是定格在12.3伏,排除图传供电异常可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 我的2200ma3s锂电 刚用平衡充充到12.6伏,不过串联了一个升压模块,稳压模块输出是定格在12.3伏,排除图传供电异常可能性

据本人探索5.8g系列都不需要升压,板载都是降压模块,因为发射使用电压都很低,印象是6V.

楼主:
仔细看过说明书,发射供电7.4-13伏

楼主:
:loveliness: :loveliness: 哎 找到原因了,我的发射机频道设置错误,我以为发射和接收机都是一样的频道设置,结果仔细一查资料,发射机和接收机频道设置不一样,问题解决 刚才在家里,按正确方式发射/接收都设置一频道,隔了三堵水泥承重墙,信号依旧,以前只能穿透一堵墙,哦也  ; 等明天再去拉距测试

网友:
肯定要12V稳压模块, 图传本身发射机是可以 7-15v的 但是输出给摄像头=输入电压, 摄像头只能12V 所以 输入必须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 :loveliness: 哎 找到原因了,我的发射机频道设置错误,我以为发射和接收机都是一样的频道设置,结果仔细一查资料,发射机和接收机频道设置不一样,问题解决 刚才在家里,按正确方式发射/接收都设置一频 ...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今天我去飞的时候用新冲的电池还是飞不了十米就没有图像了。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了。。。

网友:
800MW 1.2G设备 用小全向天线      地面距离  200米以上  空中1。5公里内正常

平板天线至少3公里内没问题  再远没测试过      感觉至少10公里内应该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今天我去飞的时候用新冲的电池还是飞不了十米就没有图像了。应该不是电源问题了。。。

应该解决了,以前一堵墙可是穿透,两堵墙就彻底雪花,现在正确设置频道后,穿了三堵墙一点雪花都没有,

网友:
我的发射机是这种的不知道楼主是否也是这种。

前两天用朋友不带散热风扇的老款5.8G无线视频传输加平板天线测试到了7.5公里的直线距离,效果依然很好。
但我的这个就是只能传到十来米。请问楼主能不能告知你的频道是怎么调的?(发射和接收调的几频道)

楼主:
发射 接收都是一频道,估计你的发射频道设置错误了,发射和接收频道设置位置不一样的

网友A:
如果设置一样的频道顶多能传10米。如果乱设置的话,只要运气好,能收到信号,就能传二十米左右,超过就不行了

真的是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设置一样的频道顶多能传10米。如果乱设置的话,只要运气好,能收到信号,就能传二十米左右,超过就不行了

真的是郁闷死了

给你看设置图 发射接收频道设置,我怕搞错,把发射的写纸上贴接收机上了,另外 我的发射机和你的一摸一样,500mw的

调整大小

楼主:
这个500mw5.8G发射地面试机不可能烧的,因为风扇强劲,散热量本就不大,除非电源接反,但是那样不会传图像了,如果频道无误,检查天线连接,
那个上面频道设置图里的小黑点是你频道设置拨杆的拨动方向哈,别搞反了

网友:
唉,这几天外面下雨,家里又太小了,简直没法测试,急呀

网友:
每个发射机有若干个频道。 而和天线最“匹配”的频道只有一个。    天线和发射频率最匹配的时候,天线的驻波比应该是1.

楼主:
这需要专业设备才能测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