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接近开关的达人进来指导

楼主(2011-03-16):
此接近开关型号为LJ18A3-8-J/DZ,工作电压AC90-250V,常闭,SN8mm,电感式,探测金属。

我听说有两种安装方法:平齐安装和非平齐安装,我不太明白,如图所示,我应该让被测物体上下移动还是左右移动?

网友:
左右移动

网友:
很久以前玩过

网友:
接近开关使用没多少讲究吧,只要在接近开关的端面前一定距离内有金属接近开关就动作啊。

网友:
上下、左右都可以引起开关动作的。

网友:
有金属接近就会有反应,想下就明白了

网友:
接近开关的开关部分就是一个单刀双掷开关。

网友:
齐平安装 检测开关嵌入到安装金属板中,检测头与安装平板齐平,可防止检测开关被 检测物碰伤。你的这个开关齐平安装时,需要  安装板在检测开关周围的金属扣掉。
不过cnc尽量不要用 接近开关,因为零件铁削都是金属的容易误动作。

网友:
随便装,看你设计思路了。
最好是扫过,而不是撞过去。话说回来撞过去其实也没什么反正它也坏了,不撞坏开关就撞坏你的机器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