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提问,用来做船的三合板不平怎么办?

楼主(2011-03-16):
我是新手,最近下了几张图纸,想做个船,找朋友要了一张胶合板,立着放了一天,板子变形了,割成小块还是不平,请问如何处理呢?喷水后再用平的东西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方法是: 可以先不管它是否变形, 待肋板(模板)毛坯加工完成后..., 用水浸泡..., 再用平整重物压..., 压时一定要注意上下和四周的通风, 否则不容易干燥...., 待基本干燥后, 换位(换已干燥的压迫点)和翻身继续压..., 直到完全干燥定形....! :loveliness:

网友B:
我的方法和楼上一样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答,我以为浸湿后用两片玻璃夹在中间压,但这样的话会不干的,请问用什么平整的东西压,又能通风呢?请指教。压的时候可以放在太阳下晒吗?不浸湿直接压行不行?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我要开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