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京商FW190终于完工啦 ........

楼主(2011-03-16):
在坛子里各位大侠的帮助下,历时一个星期,我的FW190终于完工啦,呵呵。。。 不说了 请大家看看成果,顺便提点宝贵的改进建议,谢谢.....

另:起落架舵机采用的是Futaba 3003,对舵机是否能够承受飞机降落时的冲击力表示怀疑,请问大家有好的办法吗?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多少钱啊,悄悄pm我,在哪买?谢谢

网友:
手艺不贼!糟蹋了~~~~~~~~

楼主:
哈哈 手艺确实差

网友:
  糟蹋了号飞机

楼主:
哈哈 别光批评啊,给点建议啊
为什么在舵机通电的情况下,起落架还有收起来的趋势呢?如果这样,降落的时候 肯定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我感觉我看惯了我的象中弹刚从战场上下来一样的电EPO的.觉得这个新的很光滑的怎么总有些地方不顺眼或者不对头呢? 估计我是看FW190真机的电影看多了..电影里的190都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了. 建议LZ搞点发旧处理.有办法把颜色搞暗淡点就象真了..这JJ不要为了看不清姿态发愁..因为190上天后本来就很难看清姿态的.

网友:
建议不要用3003标准舵机收轮,一是收放速度太快不像真,二是如果没有调整好推拉钢丝的长度,就会对舵机有所损伤,舵机一直会处于强行工作状态,LZ可以用专用的收轮舵机,速度慢,放到极点和收到极点都会自动断电,不会使舵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呵呵!!!希望能给LZ建议到。

网友:
还有LZ用的是多大的4冲程发动机???看上去很小,这飞机我飞过,要装4冲程70才够力,飞的爽!!

网友:
啥建议啊,我建议换好舵机啊。

Futaba 专用舵机,要不对不起这么好的飞机啊。

楼主:
发动机用的三叶61四冲程发动机
可能是我起落架的钢丝没有调整好 不过可能还是应该换个舵机。。。。

网友:
后轮好像高了点,也直了点,可能没有多大减震功能。限位固定好像也低了点,没起到保护垂尾的作用,如果降落稍重时可能会导致垂尾与机身连接的活叶或铰链位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动机用的三叶61四冲程发动机
可能是我起落架的钢丝没有调整好 不过可能还是应该换个舵机。。。。

三叶61可以飞,但要是做动作就会比较吃力了!!呵呵!!换舵机就换海泰克的75BB就好!!

楼主:
如果换舵机的话,换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舵机?

楼主:
呵呵 行 明天弄个hitec 去

网友:
感觉最大问题都是在机轮上,前面要用180°的舵机才好。尾轮用带减震弹簧的,如图,力量主要在机身上而不是垂尾上。现在这样估计几个起落垂尾就下来了。
京商的蒙皮好像也不是太好,有不少鼓包。

楼主:
换了GWS S136GM 2BB收脚专用舵机,效果好了很多   .. ...

网友:
这飞机装的,一般啊

网友A:
起泡用针点个洞,抹平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网友C:
屠夫之鸟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