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28用什么样规格的车刀?

楼主(2011-03-16):
如题,请各位指教!新手,谢了。

楼主:
是怎么知道的?或怎么判断?怎么量?谢谢!

网友A:
用手拿着卡尺去量

楼主:
原帖由
风干肠
于 2011-3-17 07:09 发表
用手拿着卡尺去量
   再问,量从哪到哪,最好有图示,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刀尖高度,知道吧刀架夹刀口的那个底部,刀尾座顶尖的高度,这明白了吧

网友C:
小于20的吧

网友D:
google 百度 都有解决问题方法,不用这儿发帖

网友E:
 有的车刀头高于刀柄平面,还是要看车刀形状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