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商品无刷电调极限转速是多少?和不同KV值电机怎么配 ...
请问商品无刷电调极限转速是多少?和不同KV值电机怎么配合?

楼主(2011-03-16):
突然想到的问题,电调肯定根据占空比和换相频率来控制
电机
转速,而极限转速是一定的,哪怎么实现同一个电调能够控制KV900-3000的电机的?没看到哪个商家说这个电调是多少转速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很专业哎,没了解过,不过现有的电调对于转速的支持都是很宽泛的吧,没有对转速的限制

网友B:
电调转速限制是相对电机磁钢而言,磁钢越多电调换向频率越高,转速限制越突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LS几位 今天已经了解了一下 好盈30A电调对于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经过计算,电调内部的频率是7KHz,不是主频率哈,是相位输出频率,好盈好像用的内部8MHz时钟的,不像XXD是外部6MHz晶振)
XXD2212 KV1400是12极的 1400*8.4(我用的2S电池最高电压值)=11760 35000还是超了 我觉得电调还是该设计成可以改变最高转速 已方便玩家对于不同KV值的电机

网友B:
11760 (35000 没超啊 可以上到6S 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电调35000的转速 超过了电机11760的转速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