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这个零件要做这种螺旋纹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1-03-16):
求助大家看看这个零件要做出这种螺旋纹有什么好办法,最好是能够小批量生产的。已经问过丝印的方法了,没有办法在曲面上印。

网友:
作一个合适的,外挡模就行了

用喷涂省时间的

网友A:
用苹果皮包着喷漆

网友:
在车床上,开着同螺巨用毛笔画。或者自已用纸浆反个膜开出口,这样可小批量喷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苹果皮包着喷漆

有理

网友:
去广告店打印粘纸,不要撕开.直接贴上去,然后撕开一种颜色的区域,然后氧化上色,然后撕开另外一种颜色.再氧化上色..
知道颜色如何配色么?

网友:
金属件全喷白漆,再做个螺旋外套,喷黑漆

或者反之。

楼主:
喷漆不行,启动器一打就会磨掉,打印粘纸氧化的时候会不会渗透啊,要是边缘不整齐就不好看了

楼主:
用数车试过开螺距的时候没有办法车曲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漆不行,启动器一打就会磨掉,打印粘纸氧化的时候会不会渗透啊,要是边缘不整齐就不好看了

阳极氧化

网友:
做这样得三个工序
1,苹果皮喷白漆
2,铝面化学着色
3,化学除漆,或者保留原本漆

楼主提到的启动器会打掉,那就算铝面化学着色也是一样的还是会被弄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