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亚拓450SPORT

楼主(2011-03-16):
问问老师们,我的亚拓SPORT,怎么桨夹那么紧呀,原装桨用很大力装上,但装上,桨都转不动了,正常吗?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把桨两面都挫了,这样影响桨的安全性吗?谢谢

网友:
LZ是不是买到水货了?原装的亚托,不管是浆夹,还是浆,都不需要很大的力量去搞!

网友:
是啊,原装的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有用木桨估计会出现桨根较厚
桨根稍微搓下问题不大

网友:
原装的用过4付,没有这问题

网友:
问题怎么解决 没一个人回答

网友A:
同问 !亚拓SPORT怎么桨夹那么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亚拓SPORT怎么桨夹那么紧
你的也紧呀?那可能没事?不是假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