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加工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11-03-17):
一、所有员工在进入工作岗位前,检查自己服饰是否符合工作要求。不准穿拖鞋、高跟鞋及影响安全的服装,留长头发的要戴安全帽。工作时保持正确的姿势,要有充足的精神应付工作,如发现身体不适就要马上离开工作岗位,并向领 导反映。操作时必须思想集中,严禁闲谈,相互配合,操作者切勿在烦躁、疲倦的状态下操作,以免发生事故,确保操作安全。
二、
冲床

1、工作前检查冲床运动部分是否加注了润滑油,然后启动冲床并检查离合器、制动器是否正常,并将机床空运转1-3分钟,机械有故障时严禁操作。
2、更换模具时首先关闭电源,冲床运动部门停止运转后,方可开始安装、调试模具。
3、安装调整完毕后,用手搬动飞轮试冲两次,检查上下模具是否对称、合理,螺丝是否坚固,压边圈是否在合理的位置上。
4、必须等其他人员全部离开冲床工作区,并拿走工作台上的杂物后,方可启动电源开动冲床。
5、冲床开动后,由一人运料及冲床操作,其他人不得按动电建或脚踩脚踏开关板,更不能将手放入冲床工作区或用手触动冲床的运动部分。
6、冲床工作时,禁止将手伸入滑块工作区,严禁用手取、放工件。在冲模内取、放工件时必须使用符合标准的工具。
7、如发现冲床有异常声音或机器失灵,应立即关闭电源开关进行检查。
8、下班时,应关闲电源,并整理好岗位上的成品、边料和杂物等,确保工作环境清洁及安全。
三、
车床

1、进入岗位前须戴上防护眼镜,车床运作前按规定润滑机床,检查各手柄是否到位,并开慢车试运转5分钟,确认一切正常方能操作。
2、卡盘夹头要上牢,开机时扳手不能留在卡盘或夹头上。
3、工件和刀具装夹要牢固,刀杆不应伸出过长(镗孔除外);转动小刀架要停车,防止刀具碰撞卡盘、工件或划破手。
4、工件运转时,操作者不能正对工件站立,身不靠车床,脚不踏油盘。
5、高速切削时,应使用断屑器和挡护屏。
6、禁止高速反刹车,退车和停车要平稳。
7、清除铁屑,应用刷子或专用钩。
8、用锉刀打光工件,必须右手在前,左手在后;用砂布打光工件,要用“手夹”等工具,以防绞伤。
9、一切在用工、量、刃具应放于附近的安全位置,做到整齐有序。
10、车床未停稳,禁止在车头上取工件或测量工件。
11、车床工作时,禁止打开或卸下防护装置。
12 下班时,应清扫和擦试车床,并将尾座和溜板箱退到床身最右端。
铣床
1、严禁戴手套操作,操作前检查铣床各部位手柄是否正常,按规定加注润滑油,并低速试运转12分钟,方能操作。
2、装夹工件要稳固。装卸、对刀、测量、变速、紧固心轴及清洁机床,都必须在机床停稳后进行。
3、工作台上禁止放置量具、工件及其它杂物。
4、开车时,应检查工件和铣刀相互位置是否恰当。
5、铣床自动走刀时,手把与丝扣要脱开;工作台不能走到两个极限位置,限位块应安置牢固。
6、铣床运转时,禁止徒手或用棉纱清扫机床,人不能站在铣刀的切线方向,更不得用嘴吹切屑。
7、工作台与升降台移动前,必须将固定螺丝松开;不移动时,将螺母拧紧。
8、刀杆、拉杆、夹头和刀具要在开机前装好并拧紧,不得利用主轴动转来帮助装卸。
9、操作完毕应关闭电源,清扫机床,并将手柄置于空位,工作台移至正中。
五、 电焊
1、进入工作场地必须穿戴防护用具(劳保手套及防护眼镜等)。
2、使用焊机前检查电器线路是否完好,二次线圈和外壳接地是否良好;检查电焊钳柄绝缘是否完好。电焊钳不用时,应放在绝缘体上。
3、操作前必须检查周围是否有易燃易爆品,如有必须移开后才能工作。
4、推闸刀开关时,人体应偏斜站,并一次推足,然后开动电焊机,停止时要先关掉点焊机,再拉闸刀开关。
5、电焊工作台必须装好屏风板,肉眼切勿直视电弧。
6、移动电焊机位置时,必须先切断电源,焊接中突然停电时,应立即关好电焊机。
7、电焊机如有电线破损漏电、保险丝一再烧断等故障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报告有关人员处理。
8、在潮湿的地方进行电焊工作时,应加强防触电操作。
9、保持场地清洁卫生,焊接后的零件要摆放整齐,严禁碰撞加工表面。
10、下班时,应关掉电源,并将电源线及焊接线整理好。
六、
抛光

1、操作前对抛光机进行安全检查,让抛光机空转,检查砂轮机、麻轮或布轮是否与电动机连杆紧固,确认正常后,方可能工作。
2、在操作过程中,操作者应经常对抛光机进行安全检查,一旦发现砂轮、麻轮或布轮与电动机连杆有松动现象,应立即停止工作,待调整正常后,方可工作。
3、在更换砂轮、麻轮或布轮时,应关掉电源,更换完毕后,应检查工切是否都正常,确认正常后方可工作。
4、在工作中如发现抛光机有异常现象,如电动机时转时停或转动缓慢,应立即切断电源,上报主管,检修或更换抛光机。
5、工作结束后,切断抛光机电源,清理工作现场。

七、
旋压

1、工作前要先将工作场地清理干净,以免其它杂物妨碍工作,并认真检查用具和机具的技术状况是否良好,工件、刀具要紧固好。
2、启动机械时注意马达的方向是否正确,并使用适合的顶杆、拉具、夹具,站立在安全正确的位置,谨防物件弹跳伤人。
3、工件在未夹紧前,只能点动校正工件,要注意人体与旋转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严禁站在旋转工作台上调整机床和操作按钮,非操作人员不准靠近机旋压机。
4、不准隔着回转的工件取东西或清理铁屑。
5、发现工件松动、机床运转异常、进刀过猛时应立即停车调整。
八、
液压机

1、作业前,应先清理模具上的各种杂物,擦净液压机杆上任何污物。
2、液压机安装模具必须在断电情况下进行,禁止碰撞启动按钮、手柄和用脚踏在脚踏开关上。
3、装好上下模具对中,调整好模具间隙,不允许单边偏离中心,确认固定好后模具再试压。
4、液压机工作前首先启动设备空转5分钟,同时检查油箱油位是否足够、油泵声响是否正常、液压单元及管道、接头、活塞是否有泄露现象。
5、开动设备试压,检查压力是否达到工作压力,设备动作是否正常可靠,有无泄露现象。
6、调整工作压力,但不应超过设备额定压力的90%,试压一件工件,检验合格后再生产。
7、对于不同的液压机型材及工件,压装、校正时,应随时调整压机的工作压力和施压、保压次数与时间,并保证不损坏模具和工件。
8、机体压板上下滑动时,严禁将手和头部伸进压板、模具工作部位。
9、严禁在施压同时,对工作进行敲击、拉伸、焊割、压弯、扭曲等作业。
10、液压机压机周边不得抽烟、焊割、动火,不得存放易燃、易爆物品。做好防火措施。
11、液压机工作完毕,应切断电源、将压机液压杆擦试干净,加好润滑油,将模具、工件清理干净,摆放整齐。
以上的操作规程必须自觉遵守,不要违规操作,发生故障,应配合维修人员检修,出现事故立即切断电源,保持现场报告厂部等到候处理,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

网友A:
工作时不得着装    最安全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那操机的时候不能太兴奋喽

引用 网友A:
工作时不得着装    最安全

网友:
以前好多规章制度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还是遵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