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分类及主要附件

楼主(2011-03-17):
一、铣床的分类及其含义
   (一)铣床的种类、型号及其含义
    铣床主要有立式铣床、卧式铣床和龙门铣床等,以适应不同的加工需要。立式铣床是指铣头主轴与工作台面垂直;卧式铣床是指铣头主轴与工作台台面相平行。
    铣床的型号如下表示:
    XQ6225X表示铣床,Q表示轻便铣床,6表示卧式铣床,2表示万能升降台铣床,25表示工作台宽度的1/10(250mm)。铣削加工能达到的精度等级为IT97级,表面粗糙度Ra=6.31.6μm
    (二)铣床的结构
    铣床一般由七个部分组成。

1.
床身  用来安装和支承机床各部件,是铣床的身体,内部有主传动装置,变速箱、电器箱。床身安装在底座上,底座是铣床的脚,内部还有冷却液等。

2.
悬梁  安装在床身上方的导轨中,悬梁可根据工作要求沿导轨作前后移动,满足加工需要。悬梁内部的主轴变速箱是由电动机通过一系列齿轮再传递到一对锥齿轮上,最后从铣头主轴传出。

3.
主轴  用来带动铣刀旋转,其上有7:24的精密锥孔,可以安装刀杆或直接安装带柄铣刀。

4.
升降台  沿床身的垂直导轨作上下运动,即铣削时的垂直进给运动。

5.
横向工作台  沿升降台水平导轨作横向进给运动。

6.
纵向工作台  沿转台的导轨带动固定在台面上的工件作纵向进给运动。

7.
转台  可随横向工作台移动,并使纵向工作台在水平内按顺或逆时针扳转某一角度,以切削螺旋槽等。
    (三)XQ6225铣床的传动
    该铣床的主运动和进给运动的传动路线为(结合挂图或机床讲解):

1.
主运动传动

2.
进给运动传动
    二、铣床主要附件
    铣削零件时,工件用铣床附件固定和定位,常用铣床附件有:
    (一)平口钳  是一种通用夹具。使用时,先校正平口钳在工作台上的位置,然后再夹紧工件。一般用于小型较规则的零件,如较方正的板块类零件、盘套类零件、轴类零件和小型支架等。
    平口钳安装工件时,应注意:应使工件被加工面高于钳口,否则应用垫铁垫高工件;应防止工件与垫铁间有间隙;为保护工件的已加工表面,可以在钳口与工件之间垫软金属片。
    (二)压板  是将工件直接放在工作台台面上,用压板压紧并固定。对于一些较大的工件可用压板固定。
    (三)万能分度头   万能分度头是铣床的重要附件。

1.
分度头的功用
    1)使工件绕本身轴线进行分度(等分或不等分)。如六方、齿轮、花键等等分的零件。
    2)使工件的轴线相对铣床工作台台面扳成所需要的角度(水平、垂直或倾斜)。因此,可以加工不同角度的斜面。
    3)在铣削螺旋槽或凸轮时,能配合工作台的移动使工件连续旋转。

2.
分度头的结构
    分度头的底座内装有回转体,分度头主轴可随回转体在垂直平面内向上
°和向下
°范围内转动。主轴前端常装有三爪卡盘或顶尖。分度时拔出定位销,转动手柄,通过齿数比为1/1的直齿圆柱齿轮副传动,带动蜗杆转动,又经齿数经为1:40的蜗轮蜗杆副传动、带动主轴旋转分度,详见实物或挂图。当分度头手柄转动一转时,蜗轮只能带动主轴转过1/40转。这时分度手柄所需转过的转数n为:
    40= n

n= 3.
分度方法
    这里仅介绍简单分度方法。例如,分度z=35。每一次分度时手柄转过的转数为:

n= (
)
    即每分度一次,手柄需要转过 1 转。这 转是通过分度盘来控制的,一般分度头备有两块分度盘。分度盘两面都有许多圈孔,各圈孔数均不等,但同一孔圈上孔距是相等的。第一块分度盘的正面各圈孔数分别为242528303437;反面为3839414243,第二块分度盘正面各圈孔数分别为4647495153534;反面分别为5758596266
    简单分度时,分度盘固定不动。此时将分度盘上的定位销拔出,调整孔数为7的倍数的孔圈上,即日84249均可。若选用42孔数,即1/7=6/42。所以,分度时,手柄转过一转后,再沿孔数为42的孔圈上转过6个孔间距。
    为了避免每次数孔的烦琐及确保手柄转过的孔数可靠,可调整分度盘上的两块分形夹之间的夹角,使之等于欲分的孔间距数,这样依次进行分度时就可以准确无误。
    (四)回转工作台   主要用于较大零件的分度工作或非整圆弧面的加工。它的内部有一副蜗轮蜗杆,手轮与蜗杆同轴连接。转动手轮,通过蜗轮蜗杆传动使转台转动。转台周围有刻度,用来观察和确定转台的位置;手轮上刻度盘可读出转台的准确位。

网友:
有图片加文字 就更好了

网友:
這個貼學習不少,就是不知道分度盤得用處大概是怎樣最好上圖片,對我們新手很有幫助

网友:
专业路过拜访复习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