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刀法与靠尺法及偏移尾架法车削的特点应用

楼主(2011-03-17):
宽刀法(样板刀法)
     方法:宽刀(样板刀)车削圆锥面,是依靠车刀主切削刃垂直切入,直接车出圆锥面。
     特点:宽刀刀刃必须平直,刃倾角为零,主偏角等于工件的圆锥斜角(α);安装车刀时,必须保持刀尖与工件回转中心等高;加工的圆锥面不能太长,要求机床——工件——刀具系统必须具有足够的刚度;此法加工的生产率高,工件表面粗糙度值Ra可达6.3~1.6μm。
     应用:适用于大批量生产中加工锥度较大,长度较短的内、外圆锥面。      靠尺法(靠模法)
     靠尺装置一般要自制,也有作为车床附件供应的。
     方法:靠模尺装置的底座固定在床身的后侧面。底座上装有靠模尺,靠模尺可以根据需要扳转一个斜角(α)。使用靠模时,需将中滑板上螺母与横向丝杆脱开,并用接长板与滑块连接在一起,滑块可以在靠模尺的导轨上自由滑动。这样,当大拖板作自动或手动纵向进给时,中滑板与滑块一起沿靠模尺方向移动,即可车出圆锥斜角为α的锥面。加工时,小刀架需扳转90°,以便调整一刀的横向位置和进切深。
     特点:可加工较长的内、外锥面,圆锥斜度不大,一般α<12°,若圆锥斜度太大,中滑板由于受到靠模尺的约束,纵向进给会产生困难;能采用自动进给,锥面加工质量较高,表面粗糙度值Ra可达6.3~1.6μm。
     应用:适用于成批和大量生产中,加工锥度小,较长的内、外圆锥面。

     偏移尾架法
     尾架主要由尾架体和底座两大部分组成。底座靠压板和固定螺钉紧固在床身上,尾架体可在底座上工作横向调节。当松开固定螺钉而拧动两个调节螺钉时,即可使尾架体在横向移动一定距离。
     方法:工件安装在前后顶尖之间,将尾架体相对底座在横向向前或向后偏移一定距离S,使工件回转轴线与车床主轴轴线夹角等于工件圆锥斜角(α),当刀架自动或手动纵向进给时,即可车出所需的锥面。
      尾架偏移距离S的计算(见金工实习教材第162~163页):
    式中:D,d——锥体大端和小端直径;
        L——工件总长度;
        l——锥度部分轴向长度。
      特点:此法可以加工较长的锥面,并能采用自动进给,表面加工质量较高,表面粗糙度值小(Ra=6.3~1.6μm)。因受尾架偏移量的限制,只能车削工件圆锥斜角α<8°的外锥面。又因顶尖在中心孔内是歪斜的,接触不良,磨损不均匀,变得不圆,导致在加工锥度较大的斜面时,影响加工精度。尾架偏移法车圆锥,最好使用球顶尖,以保持顶尖与中心孔有良好的接触状态。
    应用:用于单件和成批生产中,加工锥度较小,较长的外圆锥面。

网友:
这个资料对坛里 99%的模友是,只能看看,想想没有实用价值

民用级的车床

没什么刚性可言

用切断刀当外园刀试一下,

看看振纹,大家就放弃了

不过。发的确实是好资料。

网友:
小托板一转不就可以了?

网友:
你能精确的转出 29度 33分27秒吗

网友:
理论知识的储备,多谢LZ分享!

网友:
突的想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小床在用宽刀法的

上个图片看一下,

我这几天有试了几下。

震纹相当的利害。我车的还只是黄铜料,刀刃宽 3MM,车是JCM250

大拖板。中拖板的均事实作了调整。小拖板锁死。

但震纹大大的利害

目前还没有用顶针

网友:
宽刀法:速度要非常慢才行,每秒几毫米吧,如果你能把刀刃口磨的很平(刀刃口用样板平尺透光检查,无黑点和亮点,微微的一丝连续的暗线)、刃口细腻和锋利、再用刷子蘸水(乳化液)边刮边刷,能刮出非常不错的光洁度,当年轧钢的轧辊轴颈和R度就是这样刮出来的,高速钢的刃口宽度有12CM左右,根本就没用磨床磨轴颈的,这就是样板刀。

网友A:
谢谢陈上将。
我用最慢的速度试试看。

这几天一直在想法搞出个高光洁度的东东来。
刀磨出平直并让刃倾角为零。这个不难。我有自制的小磨刀机。精度还行了

要细腻和锋利也不是很难,我最多先粗砂轮、150树脂轮、400号树脂轮、2000号金钢油石,表面出镜片。
昨天刚采购了几把 400、 1000、 2000目的金钢油菜石(牙刷形)

锋利--我前角取 20度,后角取20度。

希望振纹能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陈上将。
我用最慢的速度试试看。

这几天一直在想法搞出个高光洁度的东东来。
刀磨出平直并让刃倾角为零。这个不难。我有自制的小磨刀机。精度还行了

要细腻和锋利也不是很难,我最多先粗砂轮、150树脂轮 ...

如果会有震动的话,在刀杆的刀头部下面用铁块(铁条)垫上顶在中拖板上,要压紧了,这样就会减少震动,除非你的车头松了。
还有切记,吃刀要少,刮出来的切削很薄,打卷的。
补充,用乳化液不生锈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