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2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17):
2702今天终于到手了。装机完毕,机械调整也都弄好了。但是在调3轴的补偿的时候,升降补偿怎么也调不出来。
按照华科尔450的说明书弄了也弄不好。
现在副翼补偿方向正确,尾舵补偿方向正确,就是升降的补偿就直接调不出来,
完全没有补偿。

忍不住在家小试一把。结果炸了,损失螺距连杆球头套4个,横轴螺丝2个,大浆打花了。。。。

请有用2702的同志给补补课,到底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我还没入2702V的,飘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好像我的運氣一直都比別人好喔,我一次就OK了!
記得我在設定前先把SWASHMIX調100%,D/R也100%,然後切IDLE油門50%去設定。
按SET後先切TX的伺服機方向到正確後,按SET閃ELEV燈,此時ELEV前推到底按SET,接著在AILE閃爍時右舵到底按SET,然後就好了。

我的EP200十字盤伺服機球頭鎖在擺臂內起第二孔(第一孔有干涉)以增加扭力,若設定時沒先調100%,極限值就被限制住了,十字盤控制角度不夠大。

网友B:
有XD在450上用2702V飞3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XD在450上用2702V飞3D吗?

飞了N久了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6157&highlight=%2Bfkefjeqq

网友C:
引用 楼主:
2702今天终于到手了。装机完毕,机械调整也都弄好了。但是在调3轴的补偿的时候,升降补偿怎么也调不出来。
按照华科尔450的说明书弄了也弄不好。
现在副翼补偿方向正确,尾舵补偿方向正确,就是升降的补偿就直接调 ...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当时是elev 感度的电位器拧不动, 调机就发现前倾合后倾飞机十字盘没有作反向补偿, 后来是寄回给卖家然后他找工程师强行扭动了elev 感度旋钮然后试机就正常了.
你看看elev 感度旋钮是否很紧扭不动,如是,找个硬的金属螺丝刀(当时我用调陀螺仪的塑胶螺丝刀就完全拧不动)大力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的運氣一直都比別人好喔,我一次就OK了!
記得我在設定前先把SWASHMIX調100%,D/R也100%,然後切IDLE油門50%去設定。
按SET後先切TX的伺服機方向到正確後,按SET閃ELEV燈,此時ELEV前推到底按SET,接著在AIL ...
記得我在設定前先把SWASHMIX調100%,D/R也100%,然後切IDLE油門50%去設定。

我也是首先用100%的数值去设定的无副翼流程。补偿这些都调试正常了,行程也能达到极限后,才最后在suv兄的帮助下修改了SWASHMIX=60%  D/R及EXP=40%  这些数据,

这样飞机现在稳得能睡着操控了!下一步我会根据情况慢慢加大某几个数值。增加灵活性!

所以我觉得ej189兄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我的運氣一直都比別人好喔,我一次就OK了!
記得我在設定前先把SWASHMIX調100%,D/R也100%,然後切IDLE油門50%去設定。
按SET後先切TX的伺服機方向到正確後,按SET閃ELEV燈,此時ELEV前推到底按SET,接著在AIL ...

设定了swashmix为100%了,但是elev的补偿还是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当时是elev 感度的电位器拧不动, 调机就发现前倾合后倾飞机十字盘没有作反向补偿, 后来是寄回给卖家然后他找工程师强行扭动了elev 感度旋钮然后试机就正常了.
你看看elev 感度旋钮是否很紧扭不 ...

我的elev旋钮松紧正常,也尝试调整不同的elev感度,但是还是没有补偿。
悲剧了

网友:
调接收机看看,我最初时接收机上的旋钮全部开到50%

网友:
我收到裝好後 也是這問題 寄回商家換一只新的 問題解決了

网友:
看来只有返厂了

楼主:
郁闷。到手不到一天。。。。我返厂的运费比2702还贵的多。

网友:
和厂家或商家谈好等你回来在解决!在国内找个魔友帮你测试好再发货。再买一只

网友:
对了,你没看看是不是你舵机的问题

网友C:
肯定是你的2702质量问题了.
设置问题完全可以排除. 因为无论如何设置,都会有补偿的,只是补偿方向是否正确而已. 而且2702比26xx改进的地方就是只要重开机就进入自动平衡模式,不会像26xx忘了拨动开关而无法补偿.
从上面贴子来看,包括我在内已经有两台2702的elev 是elev补偿出现问题的, 你是第三个, 找卖家换一个正常的就行了.

网友:
只有螺距舵机在没有设置3轴前的时候是没有补偿的。。。

如果没有接错舵机。。。

那估计就悲剧了。。。
520你真可怜

我的2702。。。飞ZIFEI200稳的很。。。

唯一有问题的是。。。有时候换电池对频的时候
舵机中立点会自己改变。。。本来斜盘是平的
换块电。。他自己斜了。。。锁尾也不对了。。。
但是重新插拔电池。。他的全好了
平均10块电就会有一次中立不对
需要重新插拔下。。。。

索性这可以在上电池的时候观察到。。也无所谓了
也没有什么危险。。毕竟是便宜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你的2702质量问题了.
设置问题完全可以排除. 因为无论如何设置,都会有补偿的,只是补偿方向是否正确而已. 而且2702比26xx改进的地方就是只要重开机就进入自动平衡模式,不会像26xx忘了拨动开关而无法补偿.
从上 ...

Time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i can just let my friend bring it back to china an the end of April.
So what happend if the Elevgyro does not works. can i also fly the Heli if it's been right setuped.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Time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i can just let my friend bring it back to china an the end of April.
So what happend if the Elevgyro does not works. can i also fly the Heli if it's been right setupe ...

如果你的飞机是有副翼的改的, 还可以继续飞. 做法是将有副翼部件装回去,elev和aile感度调到最小, 同时delay调到最大,这样就相当于关闭两轴, 只用2702作为接收机和尾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飞机是有副翼的改的, 还可以继续飞. 做法是将有副翼部件装回去,elev和aile感度调到最小, 同时delay调到最大,这样就相当于关闭两轴, 只用2702作为接收机和尾陀螺仪.

Oh Shit. must break the virginity of the Gaui 100.
2 Months without Heli is impossible

网友C:
引用 楼主:

Oh Shit. must break the virginity of the Gaui 100.
2 Months without Heli is impossible

早告诉你选2612不要选2702,不听. 2702的质量一致性有很大问题, 不如2612可靠,RP好就很好用,RP不好就只能口头fuck walker了.
二手区那里已经有人出2702v, 才400, 你可以找国内亲友收了寄到德国去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告诉你选2612不要选2702,不听. 2702的质量一致性有很大问题, 不如2612可靠,RP好就很好用,RP不好就只能口头fuck walker了.
二手区那里已经有人出2702v, 才400, 你可以找国内亲友收了寄到德国去先用着.

I used to have a high RP index. but this time i'm really wrong. Maybe should go to the church first and release the poor german la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