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 电台遥控接线图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1-03-17):
对FY搞了一段时间的 电台遥控飞行了 积累了些经验

给大家分享下

一、机载部分接线图如下图,经验:1、电台必须采用高速电台 有的电台最高空速只有19。2Kbps  比如FY要求的端口波特率为19200  空速最高只有19。2K的常常会发生严重的延迟,或当上行
遥控数据频率设得高些 如25K 则 下行遥测数据给冲掉,出现姿态等无反应。2、遥控速率一般设为 25-30HZ ,遥测数率设为2-3HZ 即可,过高的速率会增加电台和软件的负担,同时过高的率对FY软件感觉也有影响,烤机过程中 发现过高数率会造成姿态和模式切换在地面站软件上无反映,3、机载系统必须有备用电池,这是“雪”的教训得来的 我是用800MAH的4节对讲机镍氢电池。

电台接线必须牢靠,多电源复合供电 包括电调SBEC 3A   BEC模块 4A  800MAH 备用电池 本人采用的高速电台非FY的 。

二、地面站部分

内自带4AH锂电  全整合进一个盒内 指示灯外接 可以清楚的看到数据发送和接收状态

采用2。4G 接收机 抗周边同频干扰

烤机图

整合好的地面站

网友:
看来是能领一顶帽子了,

先顶后看

网友A:
备用电池是什么意思。。。

顺便打下广告,【纯正含碘盐】数包-欲兑换各类飞控,10通以上遥控,futaba 8通以上接收机,数量有限欲换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用电池是什么意思。。。

顺便打下广告,【纯正含碘盐】数包-欲兑换各类飞控,10通以上遥控,futaba 8通以上接收机,数量有限欲换从速。

顶你,标准的奸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用电池是什么意思。。。

即后备电池 在主电源故障时能保证有电供应系统应急。

网友:
备用电一般怎样链接?

根本不用买盐,担心过多了,而且碘只能中和放射性碘的辐射,其他辐射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备用电池是什么意思。。。

顺便打下广告,【纯正含碘盐】数包-欲兑换各类飞控,10通以上遥控,futaba 8通以上接收机,数量有限欲换从速。

顶你个肺!!!什么烂人!!!!

网友:
你的高速电台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啊?分享一下吧

网友:
【广告】碘片换控  价格实惠   欲换从速

楼主:
中 国人抢购盐是天大的笑话  大部分都是矿盐

网友B:
恭喜你的无人机上天了        有时间俺们在探讨探讨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的无人机上天了        有时间俺们在探讨探讨  :loveliness:

哈哈 同喜 我的无人机用的是更好的电台  YS 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