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箱体要开个大孔,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2011-03-17):
有一批薄板箱体,厚度大约1.2MM,大小是270×400×600,需要在400×600的立面上开2个200MM左右直径的大孔(原厂商做的孔180小了),270×400的一头盖板可以拿掉,另一头焊了角铁的。精度没啥要求,1MM以内都可接受,孔光一点就可以了

用什么办法可以实现?

本来想用小台钻,但立柱到主轴中心距离不够,而且没那么大的开孔器。磁力钻也不行。用铣床BF20摆头90度镗孔也不行,工件没法装夹。外发线切割也不行,没法穿钼丝。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表告诉我非得要用大型摇臂钻或龙门铣啊,我会吓坏的。
再有就是,用普通方法开,没有支持的话,振动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支撑的话,装夹是个大问题。

楼主:
图来了,大致就这样个箱子

网友A:
DIY飞刀,台钻立柱卸下机头反装,角铁做工装连接夹住台钻,工件。开始飞刀吧。注意安全

网友B:
电剪刀,淘宝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飞刀,台钻立柱卸下机头反装,角铁做工装连接夹住台钻,工件。开始飞刀吧。注意安全

嗯,这和我之前想到的用铣床摆头+镗刀差不多。距离是够的,但是工件开孔面需要支撑,不然振动一定会吓死人的。难就难在这个支持不知道怎么固定。(手头只有一块200MM左右·的直角弯板。要是平板还好弄些,关键他是个箱体)做工装比较麻烦,价格估计和重做这个箱体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剪刀,淘宝有买.

能剪的很园吗?这玩意没用过,不敢贸然出手,怕买错了。

网友C:
我买了专门用于开孔的工具。刚订购的,还没用,不知怎么样。近二百元钱一套,再配个**钻三百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专门用于开孔的工具。刚订购的,还没用,不知怎么样。近二百元钱一套,再配个**钻三百左右吧。

开那么大的孔枪钻怕不行吧。一般开孔器中间还要定心的,我那个已经开了孔了,中心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那么大的孔枪钻怕不行吧。一般开孔器中间还要定心的,我那个已经开了孔了,中心没了。。。。

枪钻是提供动力的,它有一个类似圆规一样的刀,据说开出的孔非常漂亮。

楼主:
问了下厂里机修间的人,他们也没想出很好的办法,最多的主意是集中在划线用电剪刀剪切,也有人说用气割后打磨,补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枪钻是提供动力的,它有一个类似圆规一样的刀,据说开出的孔非常漂亮。

有这样的东西?能提供图片吗?非常感谢

网友:
做个圆孔样板用等离子割一刀打磨一下就可以了...不过如果表面有柒的话会把柒给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样的东西?能提供图片吗?非常感谢

开孔器有多种。我这几天也为这事伤脑筋,我订购的是多功能的。你如果仅是开圆孔的话,买简单的就行,价钱也便宜。其中一种不需要电动工具也能开孔。还有一种六十五元的,结构比较简单,但要电钻提供动力。

网友D:
半径扩10mm吗?

网友:
俺有一个这个
薄板剪切开孔器 ,请看这里: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230019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径扩10mm吗?

是的,老师。
引用 网友C:

开孔器有多种。我这几天也为这事伤脑筋,我订购的是多功能的。你如果仅是开圆孔的话,买简单的就行,价钱也便宜。其中一种不需要电动工具也能开孔。还有一种六十五元的,结构比较简单,但要电钻提供动力。

非常感谢!正是我需要的,不知道兄弟使用下来效果如何?

同时一并鸣谢楼上提供链接的求是兄弟!

网友:
可找一块略小于270×620的3或4mm厚的铁板垫到开孔板内侧用现成的边孔固定,然后找两大圆孔的中心,用功率大点的可调速的电钻上开孔钻重新开孔,即给原180孔重做一个中心定位,再从新开196的孔,因箱子都是一个规格,用一块铁板就可以都解决了,上下各三个固定螺丝,(也可能中部需要增加两个固定螺丝},最好铁板上攻螺纹,配上电动螺丝刀,应该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若中部不允许增加两固定孔,可做一圆弧压板,钻上孔时拧在下园上方压住上园下部圆弧,反过来钻下空时拧在上孔下方压住下孔上部圆弧即可。

网友:
用块板先把以前的孔补起来,在找圆心,再用开孔器开啦

网友:
等离子切割行不行?快得很,用模板切

网友E:
用求是推荐的工具,这个工具割出来的边缘效果是可以的,但要约束,不然乱跑,用这个工具附带的割圆附件,用刀杆的方式切割,只是要想个办法把圆心固定,这里有个这个工具比较详细的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24758660

网友:
看看这个视频的工具怎么样?
http://home.pomoho.com/hengdijidian/3738390

网友:
手用钢丝锯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还是加工个冲模一冲就行了,冲孔的模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求是推荐的工具,这个工具割出来的边缘效果是可以的,但要约束,不然乱跑,用这个工具附带的割圆附件,用刀杆的方式切割,只是要想个办法把圆心固定,这里有个这个工具比较详细的介绍http://item.taobao.com/item. ...

谢谢!
您的使用方法链接很好!

网友:
机箱的话 可以用手电钻沿着圆滑打一圈孔切断 再上磨头修圆

网友:
钉个木箱,把你的箱子放里面就不震动厉害了,飞刀解决,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把这个片片两端折出形的上部分就实用了,开裆大于切割直径加杆径,深度大于刀杆伸出时长度
当然,也可以做成十字形,盘形,也可以用木材等,就做成凹形

网友:
找电工,有专门开配电箱孔的工具,先开一小孔,插进丝杠拉杆后在另一面套上相应的开孔切刀,拉过来就完事.非常简单...

网友:
多薄?要是非常薄的话腐蚀也行~!!!

网友:
液压开孔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l10658f老大还画了图,CKPF还做了补充解释,还有前面的武伊士的热心解答。非常感谢各位。

楼主:
我采用的是14楼的工具,29楼的方法。现将验证结果直播给各位。

先用木板和环氧树脂块料头做个简单的夹具

先用木板和环氧树脂块料头做个简单的夹具

将夹具固定在待开孔铁皮箱的安装孔上(本来就有的)

将夹具固定在待开孔铁皮箱的安装孔上(本来就有的)

手枪钻夹住开孔器(见14楼),开始切割

手枪钻夹住开孔器(见14楼),开始切割

切下来了

切下来了

断面,还算满意

断面,还算满意

楼主:
不过只切了一个孔邻居就开始叫了。只能中断工作,明天白天再搞。噪音及其吓人。(我用的是切割的那头。类似电冲剪的结构,不是曲线锯的那头。不过锯条的那头估计也好不到哪去)
关键是箱体本身的巨大振动,造成的巨大噪音无法避免。

网友G:
拿过来  我厂里有激光切割机 帮你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过来  我厂里有激光切割机 帮你割一下

拿到南京来,这成本可就高啦。。。。激光我问过周边做广告牌的,他们不肯割,说怕机器搞坏,他们一般都用来在机玻璃上雕字的。。。

网友:
呵呵,那个薄板切割器我也有,不过在有些地方不好转弯,所以,还是雕刻机来的快捷,当然,人懒是主要因素。

楼主:
RV老大的装夹方法值得参考。
我的工作室就是阳台,实在施展不开。那么大的雕刻机对我来说是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