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k 陀螺仪 金鱼尾 怎么弄都不行怎么办

楼主(2011-03-17):
quark
陀螺仪
金鱼尾 怎么弄都不行怎么办 还有 控里的 感度我从10%-70%都试了也不行 郁闷了 10%也是锁尾的

网友A:
我用GY520和你换

网友B:
1、首先排震
2、你好像是飞450的,试试不用厚度和硬度的陀螺垫。
3、尾舵机你用的是什么???如果是8910这类高速舵机,舵臂长度调在8mm左右。
4、陀螺的电线留一定的自由活动量,防止震动从电线上传到陀螺。另外如果用魔术带绑陀螺的话,不要绑太死
5、检查尾部虚位。

网友C:
别忘记看看是不是控电位器问题。

网友D:
不要一有金鱼尾就说陀螺,不要在其它任何地方找毛病了,只要是金鱼尾你就在尾巴上找毛病吧。尾巴搞顺畅了,一百元的陀螺都不会有金鱼尾。陀螺的好坏是用锁尾的性能来决定。尾巴不顺就是611也金鱼尾。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我把 通道全搞错了 所以感度没用 就是搞笑的 是样 飞机还可以锁那么老 飞5块电池都没事 还有就是 我拿去给 老板看 他叫我换皮带 尾轴 尾轴承 咳...........

网友D:
你玩我们大家。顶你的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