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的防水

楼主(2011-03-17):
最近因飞场的原因一直在飞海风水机,接收的防水用套套,舵机是在接缝的地方抹了一层热熔胶,每次飞行机舱里多少会进点水,上周飞完一个起落后发现升降舵有问题了,是舵机电位器的问题,一上电就是最大舵角,断电后又回中一点,估计是舵机进水造成电位器的损坏,拆问题舵机的时候把接收机的套套也取消来了,发现接收机上也有点水汽。上坛子上查水机防水的帖子,琢磨怎么加强防水,舵机是最麻烦的,后来琢磨出一个方法,应该有效吧,见下面的图片
1、舵机的电路板和电机座用704胶封起来

2、往电位器的位置灌入黄油,我用的是车用的美孚的润滑脂,蓝色的

3、上面的齿轮位置也抹上润滑脂

这样电位器的部分就不容易受到水的侵扰了

接收机也是用704硅胶把电路板两面给封住
TDF 2.4G六通的接收背面

正面

接收机以及舵机的外壳上连接缝抹一圈704硅胶,这样就很安全了

网友:
学习一下。请我这样胶以后还能扒下来吗?

网友:
704硅胶干后也是软的,比较容易扒下来.

网友:
1.接收机和电调都用704搞定就行,不过接收机像你这样弄还是会接触水,用个厚气球比较好。
2.航模舵机大部分都没有防水密封圈,外壳薄薄的一层704也可以。
3.飞机密封性也要做好。

网友:
类似LZ的做法,不过我用的是705胶+密封胶。如LS所说,接收机光涂硅胶是不够的,不过我有更简单的防水方法,用宽透明胶带围绕接收机裹一圈,捏紧。只要保证透明胶带可能漏气的开口不多于一处,接收机就不会进水。用过后,把胶带撕了,接收机晾干(其实也没水),要用时,再裹一层宽透明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