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的问题 视频

楼主(2011-03-17):
http://player.ku6.com/refer/KeOgxjajZXcyp4gz==.html

向前打方向杆飞机会向左前  向后打杆飞机会向右  如视频里的 可以排除是手法的问题   另外飞起来后 大舵量会有偏 但不是特别明显   请各位模友帮我看下问题吧  已经很久了  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一会左一会右,你动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动控啊  向前打方向杆飞机会向左前  向后打杆飞机会向右  如视频里的

网友:
据我浅薄的知识来看.貌似是你斜盘副翼舵机反向了,调一下就ok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先把通道调对了再出来飞。。

网友:
模拟器里我看到过这种情况,那是因为开了混空
现实生活中看到这种情况,估计LZ没开混空

网友:
把升降舵机和副翼舵机插接收机那头对换一下,!斜盘应该选3s 120度   或者控里看看混控是不是错了

网友:
控里是不是副翼和升降设混控了

网友B:
1、动了接收机吗?接收机通道搞错了
2、系统模式下 模式1 模式2 模式动了吧 可能是这个错了
3、  斜盘副翼舵机反向了

网友:
斜盘混控肯定错了,450的应该是HR3,也就是120°斜盘混控

网友:
好像是斜盘混控错了

网友:
1.十字盘不平
2.斜盘混控错了
3.通道错了

网友:
反向没设置好

网友:
拔掉马达2条线之后 上电推油门来调 推油门时3舵机应该全部上举 升降副翼依次调

网友:
乖乖 我也新手 可是看了这个视频 楼主牛人飞机金鸡独立 呵呵 希望LZ早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动了接收机吗?接收机通道搞错了
2、系统模式下 模式1 模式2 模式动了吧 可能是这个错了
3、  斜盘副翼舵机反向了

严重同意

网友:
现在地面调试舵面!

网友:
混控是在SWSH里吧 我选择的3-5    拔电机线观察 加油门3个舵机一起上  左右前后舵机动作都没错啊 应该不是混控错了吧     起飞后控制前后确实偏航 但是大致的方向是差不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一下控里是不是副翼和升降设混控了

网友D:
可能是十字盘舵机行程不一致。

网友E:
十字盘混控没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