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EAM E4追尾问题或者用过或者会用罗技LTG2001T陀螺仪的朋友帮忙

楼主(2011-03-17):
我就说说我飞机的情况吧
飞机在往左自旋的时候我把控摇杆回中了 会继续往左转移点   往右自旋的时候我的吧控摇杆回中会往左弹   多转的角度和弹的角度都挺大了
如果您知道原因请帮帮我吧
如果您会用请帮帮我
留个联系方式最好是电话!
感激不尽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帮忙  现在飞机不追尾了
但是又有点缓慢向左自旋了
怎么回事啊
追尾的时候不自旋的

网友:
罗技还出陀螺仪?没见过,LZ给个图看看

网友:
鼠标还可以,陀螺就算了

楼主:
怎么就没人帮帮我啊

网友:
是logiet的吗??

网友:
不是飞这个飞机的,飘过~~

网友:
很明显的没调好中立点嘛!!!

网友:
楼上真是的 明明是韩国的专做陀螺和舵机的公司 和做鼠标的罗技不是一家。
去DS760厂家资料库看看 他们的舵机星值还不低呢
至于2100这个问题,楼主节哀 估计没戏 同样的问题 我曾经把陀螺仪发回韩国工厂测试矫正 但是只是改善了顺时针停止飘移的问题,逆时针还是有点停不住,中立点要调到非常靠近尾波箱 可以消除症状 但是总觉得不爽。因此闲置很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调中立点是不是在非陀螺仪模式下  把感度调到0     再起飞调尾舵位子  直到飞机不再自旋?我调了下 当然 现在在非锁尾还有有点自旋
锁尾模式下   快速大角度自旋不追了  但是快速小角度 还是会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漂移是什么情况    我还是刚入门的  有些专业名词还不懂是什么情况  我就是现在尾巴能锁住了  就是追尾还有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漂移是什么情况    我还是刚入门的  有些专业名词还不懂是什么情况  我就是现在尾巴能锁住了  就是追尾还有点

就是停住后 还会朝原来方向运动一点
你的尾巴能锁住 就没事 。追尾是小幅度尾巴左右摆 那是感度高了。遥控器里把感度调低点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巴在平时不动的  就是在快速打大角度和快速小角度的时候会弹    调了下中立点 快速大角度不弹了
还剩小角度了还是碳

网友:
我前时也出现同样情况,先看陀机中立点,陀机回中十字臂前后行程是否一致?尾桨螺距又是否足够?(同样在中立点)

楼主:
最新发现L臂与尾推配合的有阻力 挺大的    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发现L臂与尾推配合的有阻力 挺大的    会不会有影响?
影响很大呢,尾推一定要顺滑,拆掉大桨看看震动是否在尾部,锁尾太肉了,震动大,感度上不去所导致的

网友:
我擦,罗技神马东西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尾部没有什么振动  整机夜没有社么振动
拆了发现是L臂的轴承坏了和与尾推链接的那个桶有摩擦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和帮忙  现在飞机不追尾了
但是又有点缓慢向左自旋了
怎么回事啊
追尾的时候不自旋的啊

网友(2011-04-23):
自旋是因为控的中立点被调整了,请将尾舵微调复位,还有尾舵通道的Sub Trim复位,另外请检查舵机的初始化中立点和尾舵控制滑套的中立点是否正确

这个ID差不多有1年多没有使用了,刚刚才看到你的留言,实在不好意思,呵呵

网友D:
罗技出陀螺仪?被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