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接收都低是多少频的

楼主(2011-03-17):
以前没用过日冠的接收,买回来后对不上频。就见标帖上贴着41.我用的72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有40M就没听说过41M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有40M就没听说过41M的啊

你没听过不代表没有啊,还有75m呢

网友:
41应该是频率的编号

可以查查频率编号表

网友:
频率表

频率表

网友:
频率表1

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所,这个编号要配这个编号的晶体吗?

网友:
不同品牌的编号所对应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所,这个编号要配这个编号的晶体吗?

最保险是看晶体上标的频率。

网友C:
日冠RP6D1是二次变频锁相环接收机,不需要晶体,上面的41不是频道号而是频段。确实就是41MHz频段的,和72MHz的发射机当然对不上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冠RP6D1是二次变频锁相环接收机,不需要晶体,上面的41不是频道号而是频段。确实就是41MHz频段的,和72MHz的发射机当然对不上频了。

终于有懂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