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下潜装置~~~

楼主(2011-03-17):
最近在想做個活塞下潛裝置,但一直沒弄明白2個微動開關如何接線??
還有,2個微動開關起的是切斷電源作用,還是起讓馬達正反轉作用??
希望有人幫幫忙!!!!

有人知道怎么接线吗~~

有人知道怎么接线吗~~

网友:
电池是不能直接电机的,需要通过一个电子失控保护器或者一个用舵机制作的机械式换极开关。使电极可以正负交替输出。大致的接线如下,希望你可以看懂,2个三角代表2个轻触开关。

网友(2011-05-10):
那个你说是电容的东西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
第一图里的开关是大电流,后面的实物却是小电流开关.所以不太好猜.
从两开关分离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切换电机转向用的.因为切换必须做到同时动作,一般都是用一个开关双刀双掷.如果俩开关不同步就直接"嘭"了.
俩颗小零件象二级管又象电阻.如果使用交流电源,二极管的可能性较大,就象电吹风有两个档位.

不懂活塞下潜装置就瞎说了这么多.能介绍一下工作原理给我补习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