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入手美嘉欣F28 1天体验

楼主(2011-03-17):
小弟以前玩过一段时间船模,最近突然怀念起当年快乐时光,于是逛论坛看到了这里。经过一翻比较学习,终于入手一部美嘉欣F28.

今天在家里飞了一块电池,结果大桨侧面已经坑坑洼洼。。。于是晚上又去外面飞了一圈。发现就算是入门的4通道,也比想象中难操作。

虽然介绍说这飞机有一定抗风能力,但是微风拂过,直接飘走。另外,前后方向相当不灵敏,往往一阵风过来,拉也拉不回来直接飘走。。。。 ,然后炸了。。。

还有这飞机,感觉好像随着电压越来越低,飞行姿态也会变化,要不停的微调,有时候感觉微调后,先要把舵左右前后打一下在飞才有效,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明天上班,晚上继续练习,目标是能够平稳降落在音响上~~

网友:
所有共轴双桨都是不抗风的,我是ESKY大LAMA020,微风吹来(人都不怎么感觉的到)飞机直接飘走,打满舵也不能顶风,于是再也不在户外玩了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玩。能飞10秒,你已经很不错了!
这东西不抗风。

网友:
必须在室内,找个大一些的地方吧,地下车库、乒乓球室、篮球馆之类的

网友:
不抗风啊

那单桨的抗风不?

呵呵~~

我也入F28了

还没怎么玩

网友:
单桨肯定比双桨强,但是这个抗风性跟直机的自重有关,越大的直机抗风性一般来说越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单桨更强,怎么解释?

网友:
1、首先,直升机控制是靠你的手不断动的,一点都不能分心LAMA也是如此。
2、室外有风,飞机飘走很正常,飞机的控制跟其他工作在二维空间的东西手感差很远,是要练习得。
3、MJXF28算是很好飞的了。

网友:
不是单浆抗风就好~电机转速上不去不变距怎么都不抗风
不是无刷马达 一般都抗不了风
想更好的抗风就是变距了  建议新手不要直接上450 ,还是先双桨开始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桨更强,怎么解释?

首先从面积来说。。。双旋翼。。有2个大浆。。风吹来受力面大。。不抗风。。

从操控来说。。。双旋翼。。多数只能通过操控一个翼面变换方向。。另一个翼面并没有动作。。所以不抗风

双旋翼的舵机臂普遍比较短。。行程也短。。导致翼面倾斜角度也小。。。如果行程过长。。很容易造成上下打桨。。。所以不抗风

网友:
视频没贴出来。。。。失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仔细观察了马达齿与大盘齿的间隙,觉得离得不够近。

似乎也找不到办法调近两齿的距离。。。。

网友:
双桨机真搞不懂为啥要造大点的,俺家里太小了 在外面有点风就就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