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发动机(二冲)问题

楼主(2011-03-17):
新买了个OS 50AX发动机,新买了回来还未用呢,现在想用了,不知第一次的时候要不要全拆散它洗一下(不过有些人说不用洗,磨一两箱油就行了),哪到底洗还是不洗?直接磨合1~2箱油行得通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
洗洗是最好的,不过OS的,不洗也可以的,不像三叶啊~~~

网友:
拆开洗洗,同时有些润滑点 点几滴 润滑油(两冲程摩托车用的)。
有好处,组装时,所有螺栓不要拧的过紧,以防滑扣。

网友:
拆了后盖和热火头,尽量往里面多灌点汽油,转动下曲轴就行了,不用全部分散

网友:
其实三叶的也不用怎么洗,买来拆开用柴油一泡,再装好就拉倒了

楼主:
呀!拆了麻烦,还是交给模型店

网友:
都是蛋疼的人~

网友:
你要是新手就别拆!你要是老手你就看着办!要是我,我就不拆。

网友:
我是所有的机器全部拆开清洗顺便研究研究再装上磨车的。不然以后等机器出了问题的时候再拆很多东西就不那么清楚了,你根本不知道原样是什么了。另外LS有说机器用汽油柴油清洗的,这个问题需要区别对待:有些机器的轴承是金属保持架的(最熟悉的莫过三叶了),这样的轴承你用汽油柴油清洗也无所谓了,不过我记得汽油柴油和甲醇是不互溶的,甲醇燃油进缸后无法溶解这些东西排出,你磨车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另外很多高端机器的轴承的是尼龙之类的保持架,这些东西一遇汽油立马完蛋,最低也是极大的加速了老化的过程。因此我只用纯甲醇清洗发动机的(当然是说甲醇发动机,汽油机得倒过来说了)。

网友:
对了,还有个问题,你为什么拆发动机,目的是什么?个人认为肯定得拆,机器从工厂出来里面会残留一些加工后的金属碎屑,这些碎屑很多不是你肉眼能看到的那么大,但是留在里面等你的机器运转起来一样磨损你的机器的。
另外别说什么老鸟菜鸟了,菜鸟你不拆永远都不会拆。觉得自己能力知识还欠缺点可以学啊,经验是慢慢积累起来的。玩模型就光学会了玩那模型和玩具还有什么区别?!

网友:
讲究点就拆下洗洗。我的从来都没有在新的时候拆开用到现在也很好。新的发动机在出厂时应该都运转过。如果有金属屑早在厂里就已损坏过发动机了。

网友:
不管是否新手,除非说明书要你事先拆机,否则就不要拆。

新买回来的机器如果不放心,把化油器/排气管取下,灌入燃料(用什么都没有用你使用的燃料好),如果你发现冲洗后的燃料中有杂质,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是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特别是OS。

我尽量不买日货,发动机是日货的就用过一台OS55AX,感觉不错。模车前没有进行任何拆机清洗。

网友:
讲究点就拆开洗洗。我自己的从来不在新时拆开洗用到现在也很好。因为发动机在出厂前应该都运转过,如果担心金属屑那在出厂前就损坏过发动机了。相反在使用时多关心下空气中的灰尘到是真的。那才是杀手。

网友:
坏习惯

新发动机拆了清洗,那是早年针对国产发动机的,现在的发动机不管进口的和国产的不需要这样做,拆了研究另当别论。磨合的时候用好一点的油倒是很有必要。

网友:
建议别完全拆解,就照板凳TX说的处理吧,否则你很可能又要发一求助贴

网友:
我的OS新买回来的时候没拆过,因为当时迷信发动机越拆越坏。

磨合之前扭开火头,在缸顶和化油器滴入蓖麻油,然后手转了十几分钟,随后再滴入素油(蓖麻油:甲醇=4/6),用手指空拨几圈将里面的蓖麻油排出(此时排出的油对着光线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到其中有少许的铝粉),接下来就按照说明书上的磨合步骤进行磨合了。具体磨了多少油已经记不得了,总之点火之后排气管喷出的废油就没有发现其中夹杂铝粉。
这颗机头沿用至今,其间也就用甲醇清洗过两三次。我只飞飞点航线,不玩特技,所以对机头调校要求不高,故而也没有发现这机头有什么问题。
清洗的时候建议用甲醇,不要用汽油,因为汽油对橡胶有腐蚀,稍有不慎会使橡胶的密封环软化变形。润滑也建议使用蓖麻油而非机动车使用的润滑油。不是说润滑油不好,只是以前看到过帖子说机动车的润滑油由于燃点以及成分不同,长期使用在甲醇机上会有积碳的隐患。
总的来说,不建议新手拆发动机,否则多半会后悔。
我刚入OS发动机的时候留意到一个细节,在发动机说明书上对化油器螺栓的松紧程度有详细的标注,螺栓旋紧之后再继续旋多少度都用图表写的很清楚。根据这个我猜想,OS发动机在组装的时候也许对每个螺丝的松紧程度都有一定的控制,所以如果没有经验就贸然拆机,重新组装的时候又一味盲目的旋紧每颗螺丝,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我的飞机不多,甲醇发动机只有两个三叶的以及两个OS的,凭心而论,OS的在调整油针的时候的确比三叶的省心不少(这也并不是说三叶的就一无是处,两颗三叶机头我也用了几年了,感觉三叶也不像别人说的这么不稳定),新机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很快就能找到合适的油针位置,这点越是在小级别的发动机上就越是体现的明显。这也许是因为OS机头的精加工技术的确胜人一筹吧。

网友A:
磨合期别用高比例硝基的荤油,3:7的素油比较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磨合期别用高比例硝基的荤油,3:7的素油比较理想

我当年也是年少无知呀 ,不过潜水好久,大家都说发动机吃了荤的就不肯吃素的了,于是磨合的时候特别小心,还在配油的时候调高了蓖麻油的比例。
我们这里玩油机的人少,买油不方便,所以偶尔吃吃成品油,大多数时候还是3:7的自配油。苦了我的OS

网友:
现在是21世纪,机械加工的工艺在进步.
我不赞成拆,赞成卸下火头和后盖用燃料冲一下。

网友:
随缘吧,喜欢拆就拆,反正发动机结构简单拆也拆不坏,不拆也没关系,现在说什么新发动机要清洗磨合后再清洗的,我感觉就好像是教人新锂电也要充满放光来激活一样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