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100后再飞250感觉250很大,但飞起来很稳

楼主(2011-03-17):
100的感觉比250好像还要暴一点,声音很大,原来飞250感觉噪声大,想弄个小的降低点声音,毕竟室内飞,100声音还是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的感觉比250好像还要暴一点,声音很大,原来飞250感觉噪声大,想弄个小的降低点声音,毕竟室内飞,100声音还是大

我现在是250和100轮流飞, 250用于练不熟悉的动作,3d模式倒飞练习经常炸机都没换过横轴和主轴; 而 100用于飞很熟练的动作, 纯休闲.
更小的3d鸡就等blade mcp X大量扑货吧,那个是最小的3d机,很好飞,不过炸机后配件也很贵.
我现在就在琢磨如何将100改得更小, 然后电机换hp08s就可以降低噪声,降低转速(5000kv的电机对于ep100属于大材小用, 只要80%的油门就可以灵活的翻了, 用在无副翼250正合适),室内飞就更会自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250和100轮流飞, 250用于练不熟悉的动作,3d模式倒飞练习经常炸机都没换过横轴和主轴; 而 100用于飞很熟练的动作, 纯休闲.
更小的3d鸡就等blade mcp X大量扑货吧,那个是最小的3d机,很好飞,不过炸机后配件也 ...

你250是泰世的还是亚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250是泰世的还是亚托的?

飞越的机身, MH的中联, 泰世的大桨夹, 华科尔的皮带, zifei的一体化尾波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机身, MH的中联, 泰世的大桨夹, 华科尔的皮带, zifei的一体化尾波箱

麻烦其他配置详细说一下,有机会也组一台,自己配容易出错,谢谢

网友:
好几机 ,请问suvsuv大
主轴是250 or 200的? 3.0mm or 3.5mm ?
横轴是250 or 200的? 2.0mm or 2.5mm or 3.0mm
大齿盘是250的吗?
MH的中哪买的? 可否特写?
谢谢

网友:
250确实是不错的选择,用来练动作,小炸马上满血复 活继续飞!

网友:
我代回答:
主轴是250的   3.5mm
横轴是200的   3.0mm
大齿盘是250的吗?  是
MH的中哪买的?  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