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视频捕捉软件问题

楼主(2011-03-17):
本人列兵一个,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我的win7的64位系统笔记本装了个“绘声绘影”软件为FPV录像。这个软件始终出问题,不能录像,不管怎么设置都没用。(或者说根本就不让我设置,永远都是AVI格式,想换个格式都不行)请问哪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换个视频捕捉软件。功能简单点,只要能录像就行了,不管什么格式。支持win7 64位的。

请各位大哥指条明路,谢谢!

绘声绘影提示如图;

网友:
顶一个 楼下来回答

网友:
一般都是用带AV IN的直录设备录的

楼主:
在顶上去找个高人!!!

网友:
找找监控系统用的软件就行了,比如天视之类的。。。你只是拿来录像而已,很简单

楼主:
找了很多软件,都只能用笔记本自带的摄像头录像。就是不能录这个,郁闷了。。。

楼主:
最后再顶一次了,都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