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明的锂电充电板,共用一个直流电源可以吗?

楼主(2011-03-17):
买了3块东明充电板,用做平衡充
想共用同一直流电源,不知可以不?
上图

网友A:
电流够就行

楼主:
我目前只有一个直流电源
有什么办法能做成平衡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够就行

不会短路?我担心共用直流电源后,再连成平衡充会有回路产生而发生短路......

网友:
显然是不行的,去研究下啥叫隔离充电吧。

网友:
必然不行啊!

楼主:
开始狂找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狂找变压器了

买个或者维修部弄个大功率的环形变压器,次级线圈很好弄的,自己绕上3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