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8FG朋友进来帮看看

楼主(2011-03-17):
才收到控,没有过2。4G,T8FG+6208 带的这个东西,是对频用的吗,怎么用?

调整大小

网友:
不是对频的,是用sbus servo 时要把这个插在data 接口

楼主:
谢谢,那我用这个接总线到MB上,用得到这个吗?

网友:
用SBUS后是不是不能用原来的舵机接口了?还是能混用?手上只有一个GY520支持SBUS。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便知
覆关於接收那个插是用作sbus设定双接收mode A mode B 模式用的,一般用不需插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