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K用6EXHP 怎么解锁?

楼主(2011-03-18):
请教:KK用6EXHP 怎么解锁?

楼主:
哦?

搞好了
3同道油门反向,斜盘SWSH 改为1S,不要3S,就可以啦,油门最小,再方向向右2秒,就好了

楼主:
哦?

忘记说是日本手哦,就是右边油门的

楼主:
哦?

也可以是自己选择MODE 2----6的其中的一个模式,然后把SWSH 改为1S就可以了

楼主:
哦?

如果是原来的机器的设置好像就是1S来的,忘记了,高兴的时候忘记了,最好就是自己看看啦

网友A:
恭喜,又多了一个会解锁的。
我是羡慕嫉妒恨啊。
为啥我的6ex hp 解不了锁。无语。
头痛啊。。。。。。

不就是接收机按顺序CH1 CH2 CH3 CH4接AIL ELE THR RUDD嘛,然后日本手,油门反向。所有微调置中。然后遥控(日本手mode1)开机,飞控加电,飞控板闪烁一次,电调蜂鸣一次,油门最小,方向舵打右。期间注意TH-HOLD开关的位置,应当掰向遥控背面。
如此,kk解锁。这个过程理解的很透彻,但是还是没法解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又多了一个会解锁的。
我是羡慕嫉妒恨啊。
为啥我的6ex hp 解不了锁。无语。
头痛啊。。。。。。

不就是接收机按顺序CH1 CH2 CH3 CH4接AIL ELE THR RUDD嘛,然后日本手,油门反向。所有微调置中。然后遥 ...

同病相怜,我的也还没解开!

网友B:
有点你可能没注意到,就是油门微调要往下打一点,每块KK板识别的信号都有一定差别的,微调往下一点甚至是打到底都可以,肯定就能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你可能没注意到,就是油门微调要往下打一点,每块KK板识别的信号都有一定差别的,微调往下一点甚至是打到底都可以,肯定就能解锁了

CH3 THR的微调我调到-120,仍然没法解决解锁问题。

我回家再试试PPM和PCM制式的区别,看这个会不会影响解锁。

楼主:
哦?

我就是选择遥控器里面的第二个遥控模型的参数出来的,里面预先有6个飞机的参数的,我就是把里面的SWSH 改为 1S 就可以了哦,当然是PPM啦

网友:
解锁是啥意思?我是新人,别见笑

是控的解锁还是KK的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