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翼设定求助

楼主(2011-03-18):
小弟做飞机碰到新问题 想问下 9x2 怎么设2个
舵机
的襟翼 我只会设1个舵机的襟翼 有会兄弟的教 下小弟 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A:
你没有说明书吗?你的两个舵机都插对通道了吗?一个接“AILE”,一个接“AUX1”。然后在“系统模式”里“WING TYPE”里选择“FLAPERON”。就可以了。

网友B:
啥叫一个舵机的襟翼?

楼主:
先谢谢大家的关心 是我没说清楚 我是2个副翼2个襟翼 用Y线的话是同方向的 系统模式”里“WING TYPE”里选择“FLAPERON 那是襟副翼联动的 我是要单独带动2个襟翼

网友B:
Y线可以 同方向可以再舵盘上动脑筋

网友C:
LZ是不是想单独通过一个开关控制襟翼?
Y线连接舵机插在某个空余通道上,设置用控侧面的滑动推杆控制这个通道,这样你推多少,舵机就动多少。
如果用三段式拨杆控制,要设置D/R,EXP,不然舵机动作过快,行程过大,可能会减速太快失速。
襟翼用起来还是挺有学问的,需要实际飞行中摸索角度的设置,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