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K飞控的ARM/DISARM油门解锁功能的说明

楼主(2011-03-18):
在三轴的V1.5版本和四轴的V4.5版本的固件中,需要先将油门打到最小,然后左手手柄(偏航通道)打到右下角,飞控红灯才会亮,这个功能叫做ARM/DISARM,是飞行安全的保护措施,推油门之后,电机才会转动。
特别介绍一下,这个ARM/DISARM,有很多模友问使用不成,要正确使用,需要做以下处理:
1).首先得保证,你的kk飞控板单片机正常工作。在上电的时候,飞控指示灯会闪烁一下再熄灭。如果没有这个现象,请检查电调电源线和舵机线的连接。
2).你的接收机和飞控板的各个通道要连接正确,插头不能接错或者顺序不对。接插遥控接收线和电调舵机线的时候,都要先断电,再调整,检查没问题了,再上电.
3).各个电位器要旋转到中间位置,油门要最小。必要的时候,需要拨动油门微调,尽量让油门最小
4).遥控通道的正反方向设定需要正确,如果方向错误的话,那么就不是说明书上说的左手手柄打到右下角,指示灯亮了。对于不同的遥控发射器,请参照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manual 网站的 Setting transmitter channels 介绍说明,来设置遥控通道的方向。

楼主:
另,官方版固件和韩国版 固件操作是有些不同的,尽量先用好官方版,熟悉之后,再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