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铝合金专用车刀问题

楼主(2011-03-18):
铝合金专用车刀长什么样啊,如果自己磨制,有没有什么技巧,坛子里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哥们儿指导一下,我主要加工铝合金,车的时候感觉车刀不顺畅,而且光洁度特别不好

楼主:
知道的传授传授啊

网友:
这样的可以车到R0.8左右,再亮就用金刚石车刀,可以车到电镀的亮度。

网友:
金刚石车刀,怎么磨刀啊?

网友:
金刚石刀粒,200元上下一粒, 再要好的,用钻石刀粒, 1000~10000元都有。

正确使用可以几年不磨,自己磨不了,可以送回去卖家代磨, 几十块钱磨一次。

网友:
切铝 排屑槽要大,刀要快

网友:
金刚石车刀网上有卖100多元一把

网友:
车铝,其实很容易的,就用白钢刀好了,R槽磨的大一点,不要太深,因为铝容易发粘,不容易排屑,加工时 粗车转速慢一点,精车时转速要快,粗车和精车都要加煤油或柴油,这样车出来粗超度和光亮度绝对是好的

网友:
楼主你试一下,把刃修的宽一些,也可以搞一把焊接的切断刀,并把它当外园刀用。

其中刀口宽度不要超过 2MM

因为一般的家用床刚性不好,

刀前角与后角较大一些。

专用的铝合金刀片,对DIY的小床作用不是很大,我们的小车达不到。刀片要求的200--300米/分的线速度的。

确实有时还不如楼上的朋友说的,用HSS的刀,更实在一些、、

家里DIY 还是干切吧,必意。煤油之类的味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