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1-03-18):
在装飞机时都需要十字盘水平 其实飞起来后要使飞机很稳还是需要微调 前后可以靠
电池
平衡 那左右呢 起飞后都会向左偏因为抵消扭力的原因需要向右微调吧.. 微调后十字盘其实也不水平了 那十字盘还怎么水平呢?... 新手才入门 请教各位老鸟 谢谢了..

网友A:
左右中心平衡意义不大,力矩很短的

网友B:
是像右偏吧
十字盘不用水平 飞机飞起来重心不偏就行 说十字盘水平就是理论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装机时还是需要把十字盘调平 最后升空再微调 大家都是这么调的吗???

网友D:
要是要调水平的!

楼主:
那装机时还是需要把十字盘调平 最后升空再微调 大家都是这么调的吗??? 请教下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