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铣床电机多少转速的合适?

楼主(2011-03-18):
一般钻铣床都是用的2极2800转的
电机
,改用4极1400转的电机可以吗?1000多的转速够用吗?高速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请指教

网友A:
好像没有那么高吧,机械上一般用4极的多, 风机水泵 磨床主轴 油泵之类用对极的多

网友B:
1400转够用

网友C:
有950转的

网友D:
常规,四极,1400转.

网友E:
饿 一般的电机是4级的 1390转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买了个4极0.55KW1400转的电机,准备安在BF20上,用变频器调速